[综合] 请问大家使用流媒体后视镜反光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10):
使用流媒体后视镜有反光,尤其天气晴朗反光越强,大家都用什么办法,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不关屏当普通后视镜,贴磨砂膜,论坛有人这么做,我的也反光,反光严重勉强当普通后视镜用,反正也看不清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关屏当普通后视镜,贴磨砂膜,论坛有人这么做,我的也反光,反光严重勉强当普通后视镜用,反正也看不 ...

已购磨砂膜到手再试

网友:
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应该是息屏的吗.

网友:
说明你的后视镜调整角度不对,不能按一般后视镜角度使用

网友:
后视镜的角度没调对,先扳手向前关闭屏幕。当普通后视镜调整好角度能看到后面影像,再扳手向后开启屏幕。

网友:
既然是流媒体后视镜,不是应该亮屏使用吗?不然怎么看车后的情况

网友(2020-04-26):
我是凯迪拉克一代的流媒体  直接把玻璃拆了就漏一个内屏

网友:
原来流媒体后视镜是一直亮着的,我以为是需要的时候,才开启.这样不怎么样.我还是喜欢纯粹的电子防眩目

网友:
凯迪拉克的流媒体屏是这么调节的。
1扳手向后关闭流媒体 2把后视镜角度调节成普通后视镜看后的合适位置 3扳手向前开启流媒体
这样调节后,由于眼睛是斜着看向屏幕的不管什么天气都不会反光

网友:
用的小蚁后视镜领航版,现在好象没卖的了,一点不反光,不晃眼,体验非常棒,白天不关屏能很清楚的看清后视情况。晚上可以语音指示关屏,不影响电子狗和记录仪功能。

网友(2020-10-23):
我是凯迪拉克XTS车主,自从CT6率先推出流媒体后视镜,我就一直关注它,还试驾过3天CT6.说实话效果很不理想。一是反光重影严重,而是图像缺乏真实感和距离感。
我是技术控,还是忍不住给我的凯迪拉克XTS加装流媒体后视镜,幸好我装的带导航和电子狗(网购的),研究使用一个月了,现在我通常是启动后先说:“关闭屏幕”,就用原始反光镜模式,只有在光线不好时,比如雨天或夜晚才说:“打开屏幕”“打开后视”,图像清晰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导航和电子狗还是不错的,比原车的强 ,起码是实时的。
另外,提一句,停车监控就是个鸡肋,真有事不一定管用,没事儿是不是收到“狼来了”。

网友:
不喜欢车内屏幕一直亮的样子.所以我只改了电子防眩目.

网友:
角度往下掰一点,避开后车窗强光就行。如果想熄屏当普通后视镜,就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