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moled黑是够黑,白不够白

楼主(2019-12-10):
我之前用过三星的amoled的盖世兔,对比度、纯黑这些优点就不夸了,最大缺点是白色不纯,尤其侧看,偏蓝偏绿;

兜兜转转到了小米9SE,这么多年过去,改善不大。而且因为屏幕变长了,上下视角变大,感觉更严重:只有和视线垂直处,才会白;稍微斜视,整块屏幕从上到下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呈现淡淡的蓝绿交替之感。

要是左右大角度侧视,简直绿得片白不留。

据说高端amoled会好一点?

网友A:
近两三年内的使用高端的AMOLED手机,那效果是要好很多,像iPhoneXS、一加7、三星S10\NOTE 10的色准偏离已经不是很大了,但用这种屏幕的手机一般都是4000以上左右的价位。有的主打性价比的厂商,会用中、低端的AMOLED或者其他厂家的OLED屏的,那个效果要稍微差点,最便宜的那种可能还没有三星S7那种过时好几年的老旗舰机好,但为了屏下指纹和制造成本,有的厂家不得不这么选。其实还有一种micro LED屏,原理类似OLED,但是目前只看到苹果手表有在用它,说不定是个趋势
还有就是屏幕烧屏问题,现在也不能说完全解决吧,毕竟OLED不像LCD,原理不同,多半是增加限制策略去避免,比如使用AMOLED\OLED屏的手机厂家会限制极限亮度的时间,小范围内来回偏移长时间停留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两三年内的使用高端的AMOLED手机,那效果是要好很多,像iPhoneXS、一加7、三星S10\NOTE 10的色准偏离已经 ...

确实。我这手机2000块,中端。还不如N年前的三星盖世兔。

而且总体看,amoled大概受制于三星等屏幕厂家的利益,普及速度极慢。N年前等离子电视退市的原因之一,便是等待Amoled的大规模生产,但实际上至今,主力还是lcd。

网友B:
建议换个苹果的试试。

不明白一个几厘米宽的手机要侧视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个苹果的试试。

不明白一个几厘米宽的手机要侧视干啥

绕口令:无事时侧视,侧视是测试。

我翻出N前的三星对比,感觉9se更为严重。全白底色时,上下稍微斜视,即呈现淡紫和淡蓝交替4个区域。即使正视网页,只要有较多的白底,都无法欺骗眼睛,导致整块屏幕有一种空洞感。当然三星的4.3寸老机器屏幕(尤其是上下可视范围的尺寸)要小很多,掩盖了一些。

amoled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色彩不容易准确。这么多年过去,有所改善。对比度也比旧三星更高了。可这两“优点”也是双刃剑,看视频、看图片是比LCD表现好(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得双机同时对比才有感觉:不和等离子放一起比,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的LCD很赞的);但对比度太高看文字,尤其黑底白字就显得过于刺眼。得调暗亮度,偏偏9se的亮度调节及其诡异难用

网友C:
看到别人的手机有烧屏,我的三星tabs,用了5年也没发现,经常看直播一天十多个小时,那些图标位置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别人的手机有烧屏,我的三星tabs,用了5年也没发现,经常看直播一天十多个小时,那些图标位置也没有 ...

纯白感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