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谁能听出MP3和CD的差别?我是听不出来。不要扯开话题!

楼主(2019-12-10):
很早以前,国外就有人做过实验,从CD抓取音轨转换成MP3,之后在幕布遮挡的情况下分别播放,没有人能听出差别。包括许多音乐家。我认为:用最高级的重放设备,用最好的抓轨软件,用最高级别的比特率,分别播放两种设备的同样的乐曲,也不会有人听出差别。
就20段典型音乐,反复测试多次,胡乱猜测的正确率是50%。如果有人的正确率超过了60%,说明他能听出一点差别,如果正确率超过90%,说明他的金耳朵。
回复的网友,请不要扯开话题。我现在谈的是双盲实验,一切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下,现实中能买到的最好的设备,最高质量的专用CD测试碟,用最好的转件抓轨转换成最高质量的MP3文件,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设备播放,排除其他因素,分别播放CD和转换出来的MP3。看有没有人听出来。

下面回复的多个网友都没有正确理解我说的双盲实验,而是扯开了话题。
我现在说的是双盲实验。
用现实中能买到的专用测试碟,最高质量录音效果的CD,音质达到了人类能做到的最上乘的CD效果(不要再扯开话题了),低频,中频,高频都很丰富,使用抓轨软件,对这张CD用320比特率的转换码率录制最好效果的MP3,
之后,MP3,CD分别播放,同样的功放,同样的音箱,同样的听众,同样场合,先后播放两次。进行双盲实验。60%以上的正确率,就算能听出区别。

不要扯开话题,不要谈劣质CD,不要谈到故意用低质量转换的MP3,或者播放设备也会影响效果之类的话(你说这些话,说明你没看懂我的话,我说的是用同样的设备播放CD和转换出来的MP3)

楼主:
马力的小小花 回答:

耳机烧友一枚,曾经在群里做过测试,同一首歌,CD抓轨的无损,分别转化成128,192,320之后全部又转成了320(伪320,因为丢失的部分已经无法恢复)做双盲测试,群里参加测试的100多人,没有一人准确的分辨出来!!!没有一个人!!!!号称能听出APE和WAV区别的,排音质的时候居然能把128放在320前边,3种码率的好坏辨别呈现出随即状态。

再加上叉烧网做的话筒测试,基本可以断定,一般群众爱好者,对音频没有识别能力。

那是有时候确实能够听出128和320的区别,包括用笔记本外放的时候,其实那只是本身的音源太差了。

更有甚者,一些耳机烧友玩疯了,虽然不至于雅鲁藏布江水电那么夸张,但是能听到30khz都敢说,下限到5hz都敢说。

正常来说,成年人基本上就听力最高就到16khz了,所以这个时候MP3是完全满足的,有个别人可以达到18khz,20khz的真是稀少。对于听不到的声音,说“能感觉得到”……我还能感觉得到红外紫外,看到的色彩比你更斑斓呢!

网友:
关键是MP3的码率和设备好坏。音响这个东西不是玄学,音源(MP3或者CD)、解码器/播放器(MP3播放器/手机/CD机/声卡等,含播放软件)、功放(含耳放)、音箱(耳机)这几者谁最烂就是谁的声音,就是尊循木桶理论。
我自己能区分出电脑集成声卡和USBDAC的区别,也能听出两只不同手机的区别(魅蓝note3和魅族MX5),128kbps的MP3和320kbps的MP3区别也很明显,电脑上用wmp听歌和用虾米听歌那区别更明显,在自己车子上用FM收音机和手机蓝牙听歌也区别明显。至于320kbpsMP3和CD的区别,说实话,我听不出来,可能是设备太差,可能我木耳。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CD是真的还是假的(高码率MP3也可能是假的高码率)。反正我自己在一些无损音乐网站下载的无损音乐(相当于CD)经过验证有一半多是假无损。所谓假无损就是用MP3反向转成无损或者CD,但是转换后其实还是MP3音质。不过这些假无损大多是借助软件找出来的,只有3个专辑是听出来的(假的太厉害,就是这3个专辑听着不对劲才想到去验一下)。

楼主:
没有理解对。
我的实验是:同样的设备,其他都完全一样,只有音源不一样,一个是CD,一个是用这张CD用最好的方式转换出来的MP3,用优质的MP3播放器播放,CD也是用最好的CD机播放,功放,音箱都是一套,先后播放两次不同的格式。
先后多次播放,让人反复听,记录自己的判断是CD还是MP3,正确率超过60%就算听出来了。
有谁能听出来?

楼主:
CD肯定是真的,是最好的录音设备录制,世界上有名的唱片公司生产的,保证是真品,之后转换成MP3,
同样的设备播放多次,让听众判断是CD播放还是MP3播放。(双盲实验,不让他们看到,只允许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力的小小花 回答:

耳机烧友一枚,曾经在群里做过测试,同一首歌,CD抓轨的无损,分别转化成128,192,320 ...

关于人类听力上限频率,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退化的。年龄越大高频越听不出来,年龄小的对高频更敏感些。而且如果工作生活环境有对听力损害的情况是不可逆的,包邮大音量听歌

网友:
不说的玄乎点咋忽悠发烧友的钱

网友:
要有新的消费热点啊!

楼主:
这位lemontreenm,你没理解我的话。
我说的是双盲实验
同样的设备,其他条件都相同,同样一首音乐,一个用CD播放,一个用这张CD用最高质量转换出来的MP3播放,测试有没有人能区分开来。
你就没看懂我的话,你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情。
看帖子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人类听力上限频率,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退化的。年龄越大高频越听不出来,年龄小的对高频更敏感些。 ...

你扯一些不相干的

网友:
你想多了,MP3损失的信息在频带上的表现只是一方面,其实就算是听力退化了,还是可以分辨出某些区别的。
但是,这种区别比较小,至少听起来是这样,毕竟MP3的算法是建立在心理声学基础上的,尽量让你几乎听不出来的情况下实现压缩。
但是当器材足够好不会因为其瓶颈抹杀这其中的微小区别后,还是有一小部分的,感知能力好,有经验的人能够分辨。对于大众来说其实确实差不太多。

网友:
你听不出来可能只是你的耳朵不灵,不代表其他人不行,不要形而上学般的以偏概全。
金耳朵是有些吹牛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不可否认某些人即使在盲听下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网友:
320K一般人听不出来,金耳朵的人还真有。比如说盲人,潜艇上的声呐兵一定能听出来。

网友:
任何设备往玄学方面发展,就意味着要出现所谓的高端设备,就也是烧钱的开始了,幕后也是有推手的。

网友:
玄学——鉴定完毕

网友:
我只要是带宽超过16kHz就听不出来,但低于16kHz的音频很明显听得出来。
反正我高品质全部压AAC,MP3十年前我就不用了

网友:
128Kbps 音乐的细节损失不少,320Kbps 明显声音更好听,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320K与CD音质分辨不出来

网友:
音质不光是有高低频,虽然mp3和cd都有高低频,但mp3d的音质已经大打折扣,好设备就能听出之间的差别

网友:
网上普遍下载到的那些文件比较小的,
可能是因为比特率不高的原因,
还真是不难区分,

网友:
MP3众所周知是把高频部分进行了削减,所以问题来了:你的音响设备对于这部分削减的频段的响应如何?这里先不说音频功放部分,就说音源还原,大部分,包括所谓的HIFI音箱,除非是在消音室也许勉强能三频均衡,但在普通试听环境下其频响曲线在高频段基本都是下降的,对高频响应就相对较弱。再次,高频在传播时,比中低频损耗更快,而且一般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当人离音响有一定距离时,对于本来就较弱的高频信号接收就更弱了,很容易淹没在信号更强的中低频中,因此当到达人耳时这部分高频已经衰减了。最后,人耳的频响曲线在高频段也是下降的,所以高频再进一步减弱,最后就算你音源播放的是无损音频,但实际上从音箱上发出声到你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和MP3音频无异了,这样怎么区分得出无损跟MP3的差别呢?但是,只要你使用一个稍微好那么一点的耳机(当然大部分耳机对高低频响应都比较矛盾,选个均衡一点的),播放真正的无损音频和普通192K及以下比特率的MP3,在人呼气、尾声、嚓的清脆尾音等含有高频成分的音乐部分,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明显能听出差别的。而320K比特率的MP3则因保留有相对较多的高频细节,已经非常接近无损音乐,除专业的设备,基本上没人能对其进行区分。而且音响发烧友嘛,一般都是有一定年龄层次的人了,其耳朵对高频的响应确实已经没那么灵敏,但他们还是执着于无损,这可能是作为音响发烧友最后的倔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