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9C、UT210E、UT71A刀位开关都出问题了

楼主(2019-12-10):
139C:
转动刀位过程中经常会重起(显示屏全部点亮)

210E
转动刀位过程中经常会重起,20A档会测出无意义的数值,欧姆档、导通档、二极档会出现无意义的数值。
弹簧座暴掉,不是个案。

71A
转动刀位的过程:打到DCV档或欧姆档都会经常变成频率档

这三表我是基本当宝贝供养着,极少使用(看刀位磨损痕迹)

网友A:
返厂不就好了吗?还能校准一下

网友B:
我的210e也是换档时经常重启。拆开看过pcb上拨盘铜片划过的地方有很多细的走线,阻焊层已经被划破了,怀疑自动重启跟这个有关,不知道是不是设计不太合理的地方

网友:
210e有同样问题我还以为电池接触不良呢,别的表没有所以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不就好了吗?还能校准一下

这个返厂换主板?
我那139C 主芯片也坏了,DC和AC符号不显示了,我也不返厂,给新主板我也不要
我喜欢老的139C 按相对值后能测1---10PF。 新的不行。

自己清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10e也是换档时经常重启。拆开看过pcb上拨盘铜片划过的地方有很多细的走线,阻焊层已经被划破了,怀疑 ...

139C和210E
换档过程中经常重起,就是刀位氧化了。
打开清洗就OK

这不是黑UT,国产基础差,大多厂家更差的。UT算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返厂换主板?
我那139C 主芯片也坏了,DC和AC符号不显示了,我也不返厂,给新主板我也不要
我喜欢老 ...

好吧,这个我真不知道,看来还是老货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39C和210E
换档过程中经常重起,就是刀位氧化了。
打开清洗就OK

可以加凡士林吗?我加的凡士林

网友:
我觉得转盘清洗后,什么都不要加,反而接触还好些,加了以后更容易接触不良,只不过加了凡士林灵活一点

网友:
转盘度银,压盘度银,不知道不会吧根除病根,看到过一帖有人压盘手工镶金处理此类故障。

网友C:
看来这是UT的通病。知道原因了就看厂家以后的作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是UT的通病。知道原因了就看厂家以后的作为了。

前辈您好!

国内的刀位,UT算做的好的,其它更差,新品就不行。
UT工程师算动作脑筋,在电阻档的电压检测线是不通过刀位的,这样的结果类是4线制测电阻。
掩盖国产刀位的问题。这点其它厂家很少跟进。

我上面的三块表都没有电阻最小档短接表笔读数不稳定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因我也判断失误,
139和210买来没多少天后就开始出现,在转动刀位是表会重起,开始我是认为这是单片机表的原因。

现在清洗刀位后,就是狂转刀位也没有一次重起(这是刀位的先天原因,还会再出问题)

我手上其它厂家的多块新表都会重起,也是刀位问题。
更头痛的是电阻最小档短接表笔读数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

国内的刀位,UT算做的好的,其它更差,新品就不行。

听起来还是设计问题。刀位接触不好可以认为是常事,但不应该对测量有影响。要是能够造成重启,说明设计需要改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

国内的刀位,UT算做的好的,其它更差,新品就不行。

实际上并不存在刀位设计问题,主要的还是材料是便宜货。
就拿FLUKE的来说,刀盘铜片是特殊磷铜,属于记忆材料类,韧性、耐磨、防氧化等都是顶级的;再者,刀盘托位盘是PE+玻璃纤维,并对表面做了防静电与绝缘处理;PCB板覆铜表面镀金,添加的是铊金涂层。
而FLUKE这些配件几乎全部在国内生产,------------一句话,就是尼玛贵。

国内的仪表很难投入如此高的成本,也卖不出价格来,能做出符合标准、达到与FLUKE、KEYSIGHT同水准的厂家,也不会这么廉价卖表,南京伙伴、南通劲仪就是明显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并不存在刀位设计问题,主要的还是材料是便宜货。
就拿FLUKE的来说,刀盘铜片是特殊磷铜,属于记忆 ...

你内行

说到底是国家的基础工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起来还是设计问题。刀位接触不好可以认为是常事,但不应该对测量有影响。要是能够造成重启,说明设计需 ...

不是设计问题,71多是人家设计的。

基础材料不行
我们的文化(做事不认真,就是认真也不稳定)不如人家(德国和日本人)

网友:
福禄克用的是沉金工艺,刀片用的也不是紫铜,整个表的密闭性隔绝空气也较国产表好一些,其实这些东西加不了多少成本,由于品牌打造的好单只利润率很高这是国产比不了的。国产好一点的也就是镀金工艺,刀片也都是紫铜,单只利润率低靠量走,各有取舍各玩各的。刀位的也设计非常重要,结构上单行+钢珠就是典型的巴不得你赶紧用坏了好换新的因为便宜没有多少人会去找售后麻烦,直接扔掉的比较多,四瓜+滑牙大大优于前者,还有PCB布线也很重要,进孔是否刮擦刀片,间距是否达到高压安全要求,2线还是3线测量等等,其实厂家心知肚明,把一个东西造到刚过保修期就隔屁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创新,造的太好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内行

说到底是国家的基础工业差

在群里就谈过的,我对仪表不在行,但对于一些生产材料有所涉及与了解,知道 一些东西。

网友F:
稍好的表还这样?我还是用杂牌好了。没用过自动量程,最近才收个杂牌东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稍好的表还这样?我还是用杂牌好了。没用过自动量程,最近才收个杂牌东仪。 ...

国产表的刀位都差不多,其它品牌更差
或许我太敏感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