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样的固态硬盘还能用么?

楼主(2019-12-10):
买了坛子里兄弟的SSD,SLC的,这样的状况还能使用么?

网友:
不建议用了

网友:
SSD好像有专门的检测软件的,而不是上面那款。下面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
可以用,固态不像机械,有几个坏块很正常,主控会自动屏蔽的,固态看坏块增加量,假如一段时间内坏块数量几百上千个新增坏块了才不建议使用

网友A:
一般有30-100个备用块的,建议全盘备份然后重新清空再全盘wtest写入检查一遍。数据不增长没事的

网友:
可以使用的
C4而已
不是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30-100个备用块的,建议全盘备份然后重新清空再全盘wtest写入检查一遍。数据不增长没事的 ...

有教程可以参考么?不大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可以参考么?不大会弄

。。。这个怎么教程啊。

备份好数据,去系统磁盘管理把分区删了,用HDTUNE做全盘擦除。

擦除好用h2testw urwtest_v18跑圈。一圈再看坏扇区有没有变多。变多了就是老化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应该用的是服务器的拆机片,剩余寿命未知,看了下已经不可靠了,长时间断电后有丢数据的可能,经常通电用用还能撑断时间。slc的寿命长短是按全新状态下与mlc和tlc比较,拆机的论寿命就没什么意义了,除非拆之前有可靠数据来判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