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环牛闲置我也DIY个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9-12-10):
早些年闲置的自耦变压器被我重新加绕初级,次级一直没时间绕最近得手一批二手软包电池负极是铝 正好用上

开工
先钻孔

用的35平快接端子

固定变压器 绕次级35平多 自己加拉一组小辫子不知道多少平

固定端子 没量好距离勉强接上

早期买的点焊机控制器 带数码管时间和电流可调100A 的

线上电测试电压 4V多差不多啦 ,灯泡微微发红变压器正常 泡多啦绝缘漆也灯泡试试先

空载可以接受范围
开始接控制器打孔真累

最后接电焊笔啦,幸亏有液压钳

最后完工照片

测试电焊铝片加复合带貌似一边是铝一边是镍带

效果马马虎虎凑合 反正我1000A 量程的垃圾钳形表超显示啦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变鸭器16.95KG,好大的块头。。。。

网友A:
浪费了!次级的铜线不够粗!

网友:
我淘宝从山东潍坊卖家买点焊笔带有两个快速接头,用磁铁试头子里面压线用的看似紫铜片做的圈,竟然是铁皮镀铜的,就算用真铜也要不了5毛吧,这都做假,这些垃圾工厂令人无语,听人说快速接头接触不良电阻大,我把快速头子拆下想只用25平方线换上铜鼻子用,用25平方液压头却压不紧,他妈连铜线也是非标的,最后用16平方的钳口压上了事。

网友:
我还有个300w的机麻变压器,看了看控制器太贵,也就没折腾

网友B:
1000A好评哈哈,加个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次级的铜线不够粗!

我也觉得可没更粗的啦我还拆啦一组线加啦一组小辫子呢 38平方应该有 再大塞不进端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A好评哈哈,加个分

保守估计1500A因该有

网友(2023-07-13):
眼馋16kg铜吨吨

网友(2024-07-31):
16kg这得多少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