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波音737无线电距离磁指示器(RDMI)

楼主(2019-12-10):
两个自锁结构开关,弄得挺复杂

这上面最好玩的东西,一根线控制一位数字,后面有老外拆解类似的截图

上面那个数字盘驱动

电源这块密密麻麻的,找出主电源不容易

经研究发现数码盘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拆下来单独使用,用来做个四位时钟不错!

分离开!

小直流电机,品质还不错!

下面的是老外的拆解

网友:
我去   这些东西哪里能找到

网友:
银焊锡,镀金针脚

网友A:
问题是这玩意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玩意怎么看

去玩一下Xplane11吧

网友:
这东西难得看到。好评

网友:
没想到这么复杂呀

网友B:
现在飞机上这些仪表是不是都换成屏幕的了?

网友:
线束和电路板看着舒服

网友:
双保险设计,这只有航空航天才用这样的设计。部分核电设备也使用。

网友:
最近好多拆飞机的啊,感觉坛子里的土豪真的很多啊。

网友:
真涨见识,没看到过的好东西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B:
现在飞机上这些仪表是不是都换成屏幕的了?

不换成屏楼主那来的这玩意拆给我们看呢

网友C:
8位数显模块是什么原理?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数显模块是什么原理?没看懂

看大神@avatar 拆解的发动机转速表,精华帖

网友:
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怎么PCB没有阻焊油

网友(2020-07-13):
这东西都有得玩!!

网友:
真正的航空件,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