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已经解决,求助,bios无法保存,电池有电;无法安装win8及以上

楼主(2019-12-10):
同学不要的电脑我拿来了,一个组装机,主板tforce 945p,处理器奔腾D805,内存原来是两条共2G,拿过来我又搞上两条,现在是4G
显卡是什么8600啊还是什么的,记不起来了;硬盘原来是一个IDE的160G的,后来我又随便找一个160G的sata接上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把我难住了
1. 主板BIOS设置好了,只要电源断电(不是关机,是拔插销),马上恢复原始设置
   开始以为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检查更换后,故障依旧,在系统自检时候也显示电池电压3.2V
   只要插着电,即使关机bios设置也不丢失,一旦断电再通电,马上恢复原始设置

2. 装系统,XP,WIN7都能够正常使用(就是能够正常进系统,没做其他测试),
   但是个人想安装win8.1使用
   使用U盘安装win8.1,无法安装,在狂读优盘后重启,系统还是原来的系统;
   使用GHOST倒是能够把系统还原,但无法进入系统,反复重启后提示我0xc0000001错误代码
   关于这个错误代码我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说什么的都有
   安装win10和win8.1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个奇怪的现在,
主板开机时识别到3G内存,在32位系统里面也识别到3G内存,在64位系统的win7里面,识别是这样的“4.00GB(3.00GB可用)”是不是说这个主板也就支持到3G内存了啊

再有,就是还要请教一下,系统安装到ide和sata硬盘上,速度会有多大的差别啊,我现在系统搞到了IDE上面,是不是搞到SATA上会好一些

感觉不应该是945不支持,我915的还装过win8

太难了,请各位大哥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的麻烦出点主意啥的

已经解决了
1. 经检测,主板电池没电了,电压为0
   在解决这个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系统开机自检时显示电池电压3.2V,于是我就认为主板电池是有电的,是不需要更换电池的
   排查了cmos跳线帽没有问题,又对主板放电后,还是问题依旧,想可能是主板哪里损坏了
   后来也是死马当活马治吧,赶着手头有表,反正电池也拆下来了,量一下吧,一量以为表坏了,显示0,难道是没电了?可是没电了为什么开机自检还要显示3.2V?
   换了电池后,目前看起来正常

2. win8.1及win10要求CPU支持PrefetchW,但是这个PD805应该是不支持这个的,所以无论是ghost还是直接通过PE部署安装的系统是无法正常使用的,是无法进入系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安装后直接给我报什么0xc0000001的错误信息
   这是在ghost win7 64位里面直接执行镜像里面的setup后才知道的
   之前都是使用的ghost或者什么那种直接使用install.wim那个部署安装的,因为pe是32位的,无法直接执行win64位的安装程序
   又使用u盘做系统安装盘时候,无法正常安装,所以一直没找到这两种系统是与CPU不兼容的毛病

再就是这个内存,在映泰官网上查询到这个主板支持最大4G内存,但我这个装了4G内存人家就是不识别,在系统自检时显示3G,在64位系统中电脑属性栏里面显示内存是 4G(可用3G),这个好奇怪,没找到问题。
把操作系统弄到SATA盘上,可能会快一星半点的
现在是能用就好了

好了,在这里,小的感谢各位老大哥的支持与帮助了
尤其是@ljlun 老大还给我打赏,让我离梦寐以求的拆机神器更近了一步

谢谢各位老大,祝各位年底了,工作赶快完成,生活真的美满,身体更加健康

网友A:
1.最坏的情况是南桥坏

2.换个版本再安装看看

网友B:
把电池插槽擦一下,看下主板有没清bios的跳线。
你要装是64位还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坏的情况是南桥坏

2.换个版本再安装看看

1 如果是您讲的那样,是不是个人就不好收拾了

2 现在正在尝试呢,实在玩不转就只能是win7跑着玩了

谢谢老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插槽擦一下,看下主板有没清bios的跳线。
你要装是64位还是32位的。

主板还没检查放电的那个跳线,一会查查

要装64位的系统,现在win7 64bit的装好了,能跑,下一步就是试试win8 或者10了,我还得试啊

另外,这个系统装到sata和ide上,对于速度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如果是您讲的那样,是不是个人就不好收拾了

2 现在正在尝试呢,实在玩不转就只能是win7跑着玩了

换桥的费用都能买个主板了,感觉没有太大意义

你可以试试清洁一下主板,尤其是pci插槽里面和底下,如果灰尘很多也有导致故障的可能,镊子,牙签和皮老虎

电吹风低温档烘干主板也可以试试,长期不用的主板受潮彻底可能性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桥的费用都能买个主板了,感觉没有太大意义

你可以试试清洁一下主板,尤其是pci插槽里面和底下,如果 ...

说的可是啊,这个那么老的家伙,去维修还不如去买个二手主板,再说也没什么必要是不。
何况还挺费电的,量了下和我的双路工作站功耗差不多

您提到的其他几个办法我回头试试,不花钱为主

网友C:
sata比IDE速度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比IDE速度要快。

好的,稍后我把系统更换到sata上面,ide当个存储了,谢谢老大指导

网友D:
从现象看,还是BIOS芯片没电,会不会电池跳线没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现象看,还是BIOS芯片没电,会不会电池跳线没插上?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解决了,确实是电池没电
真愁人,主板自检时候显示电池电压3.2V,今天早上又检查了一遍,奶奶个孙子的,这个主板真的好奇怪,把电池拿下来用表量电压是0,换了个电池上去目前看着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
跳线帽也没问题,是主板电池没电,被主板自检搞的费了好大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解决了,确实是电池没电
真愁人,主板自检时候显示电池电压3.2V,今天早上又检查了一 ...

网友E:
这种电脑都不值得花时间来研究了,完全是浪费时间。弄好后就能运行个系统,还能干其它什么呢。

网友E:
我收的1356针的X79主板+6核12框的U,8G服务器内存,一套100多块钱,拿来装了个系统点亮,也没什么用啊,扔那里做备件吧。

网友F:
开机自检是电源供电…而cmos随机存储器也就是南桥内部、和时钟电路,在没有电源供电的时候是主板上那个纽扣电池提供的3v电压,那个跳线帽旁边第三针是接地针,bios清零的时候用。所以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时钟无法计时,bios也恢复原始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脑都不值得花时间来研究了,完全是浪费时间。弄好后就能运行个系统,还能干其它什么呢。 ...

哈哈,就是觉得这东西在那扔着不弄好了心里不舒服,其实弄好了也是扔那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收的1356针的X79主板+6核12框的U,8G服务器内存,一套100多块钱,拿来装了个系统点亮,也没什么用啊,扔 ...

是呢,有个壳子就想配个瓤子,有个坏的扔那就想弄好了,不这么弄心里不舒服,但弄完了也是在那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自检是电源供电…而cmos随机存储器也就是南桥内部、和时钟电路,在没有电源供电的时候是主板上那个纽扣 ...

啊,是这个道理,感谢回复

网友G:
从965后才真是“支持4G”,因为要用到4G需要memory remap feature这个技术
摘抄一段

因为受4GB芯片组地址空间的限制(32条地址线的限制),Intel 945系列及以前的芯片组、NVIDIA nForce 550及以前的芯片组都没有办法绕过这个限制。具体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是芯片组没有剩余空间分配来供操作系统来调配;其二是物理内存的编址必须是连续的,不能被割断;其三是系统开机时必需先从4GB的顶端地址(FFFF_FFFFh)读取BIOS数据, 这是IA32架构和4GB地址空间的局限.

所以建议使用这些芯片组主板的用户不要安装4GB的内存,这样会有部分内存容量不能被操作系统所使用。而解决4GB内存限制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展地址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965后才真是“支持4G”,因为要用到4G需要memory remap feature这个技术
摘抄一段

这样子啊,学习了,感谢大哥的科普

也就是说从硬件上就是先天的没长大,没能够支持啊,系统里面能够识别出来也只是识别出来有4G,但仍然是有一部分不能够使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