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 在拆一3块买来的奔腾电磁炉,一加热灯泡大亮

楼主(2019-12-10):
已解决 听了大家留言后果断去掉灯泡,大胆通电开机,烧水正常!
看样子还是自己理论和经验不足哇

3块收来的,外观看着不错,拆开就后悔了,又脏又旧
不通电,保险也报销了
大电容虚焊了 应该就是因为大电容虚焊导致的
igbt已击穿,

更换上述元件后,
灯泡大法伺候
通电正常了,风扇正常,面板操作正常,就是一放锅,瞬间灯泡大亮,然后关机 100瓦,闪瞎眼。
18v稳压管没击穿。igbt,整流桥都是好的
求问。。。

网友A:
加热灯泡亮是正常的,这应该是个正常的炉,不用修,洗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灯泡亮是正常的,这应该是个正常的炉,不用修,洗洗用

你漏看了一句话,瞬间灯泡大亮,然后关机,电磁炉进入待机模式,正常的,不会关机吧

网友:
你都放锅了还不让人工作,人家只能待机了。把灯炮拆了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漏看了一句话,瞬间灯泡大亮,然后关机,电磁炉进入待机模式,正常的,不会关机吧 ...

灯泡一亮,电磁炉工作电压就会下降,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漏看了一句话,瞬间灯泡大亮,然后关机,电磁炉进入待机模式,正常的,不会关机吧 ...

同意2楼意见,串联的灯泡亮,电压大部分消耗在灯泡上;电磁炉得到电压太低,进入待机很正常。

网友:
楼主赚了,电池炉工作,灯泡亮起拉低了电压,电池炉低压保护关闭,拿掉串联灯泡试机吧
光一块电池炉微晶面板拆下来就可以卖20块了

网友:
拆灯泡试试,灯泡限制了功率保护

网友B:
灯泡并联10安空气开关,切换成跳过灯泡试试。

网友:
我原来买了一块微晶面板40元  邮费10元   这都50元了   一个正常的面板破了的电磁炉才多钱?

网友:
灯泡一亮就电压低了,电磁炉就待机。能启动起来说明没什么问题了,直接通电

网友C:
串灯情况下,正常不是一亮一闪的吗?铝芯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并联10安空气开关,切换成跳过灯泡试试。

嗯嗯,好注意,这样就算真短路了,有可能空开就跳了,有可能也不会烧元件,看了大家都说是灯泡大法误事,就取了灯泡按你办法来吧

网友:
3元?卖家亏大了。成色也可以,内部也不算脏。满布屎的都见过,一平方CM有10多堆,想想,那味道…,不会说了。

网友:
想想电磁炉正常工作时电流多大?电压瞬间被灯泡拉低于是重启了。

网友:
看上面人家的分析  应该是修好了
楼主大胆通电试试

网友D:
有没有剪了线?我在楼下垃圾桶捡过个 美的 的,不过被齐根剪了,看截面 很粗,暂时没找到这么粗的,反正家里也有一个 美的 的,先拿回单位藏着。
          无锅,可以用60瓦灯泡试。带锅,起码要100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灯情况下,正常不是一亮一闪的吗?铝芯线盘?

不是一闪一闪,开机正常,灯泡不亮,放锅加热那么一瞬间 灯泡才大亮,应该是铝的,14的的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剪了线?我在楼下垃圾桶捡过个 美的 的,不过被齐根剪了。
          无锅,可以用60瓦灯泡试。带锅 ...

一分钱不花,更美,是的 被剪线了,太讨厌了,灯泡不接 试了下,加热正常。

网友:
电磁炉油烟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