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台电池报废了,改成插线滴

楼主(2019-12-10):
找到一个很久没用的手台,电池废了,不知道啥时候扔了,然后搜到有人改了电,放车上用,于是自己也试试玩,买了个升压片,一个旧的usb接口,现在还差两个电容(我看他们把进电出电都并联了电容,我不懂这个啥用,哪位前辈能给科普一下),没有电容先做别的,在电池壳上开了孔,一个孔放usb插头,又加了个开关,挖完之后才想过来,开关没啥鸟用,孔都开了,就加上吧,升压是调的5v升7.4v,等电容到了再组装。

网友A:
空间大了可以放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大了可以放锂电池

锂电那得买新的,这么改成本低很多不是的,就打算扔车上守听用了

网友B:
据说升降压电路可能干扰对讲

网友C:
手机报废电池直接改呀!  我有一个宝峰就是这样改的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升降压电路可能干扰对讲

降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报废电池直接改呀!  我有一个宝峰就是这样改的手机电池!

7.4v的,电池盒塞不进去两块电池啊

楼主:
电阻搞到了,装机,测试,没毛病,充电口打胶固定。现在直接用五伏输入,升压到7.4,进出各一个16v2200uf电容,测试发射十秒左右没问题,再长没测试。下一步打算研究弄个车载小天线,扔车里玩了

网友D:
我的也想改,我不想把原来的电池弄废了,想弄个降压块然后做个底座,8.4输出,把手台放底座上,也不会坏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想改,我不想把原来的电池弄废了,想弄个降压块然后做个底座,8.4输出,把手台放底座上,也不会坏掉 ...

那样肯定更稳定,我这个还不太稳妥呢

网友E:
如果准备放车上用,看这功夫加花费,还不如直接买个车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准备放车上用,看这功夫加花费,还不如直接买个车台得了

这不是玩么

网友F:
搜到好几个建伍的,都是电池坏了,这个思路不错哪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到好几个建伍的,都是电池坏了,这个思路不错哪天试试看

瞎玩吧,目前我这个用升压,对输入要求高一点,输入的功率不够发射时候机器重启

网友(2020-01-17):
不错。在搞个车载天线,手咪就行了。可以把常用中继直接写进对讲机

网友:
两颗18650+两串做外挂,绑后面

楼主(2020-12-31):
换车台了,这个机器被我玩坏了

网友:
学习一下改电池方法,我的也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还是装电池的方便

网友:
感觉还是换电芯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