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2258xt 8贴 ce跳线

楼主(2019-12-10):
     弄了个2258XT板子,把收集1CE 16G颗粒整合全贴上,结果CE不正确,这个板子不知道如何跳线,请大侠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1ce 不用跳线,通常是焊接问题

网友:
补充下,2258支持的闪存很小,最好用2246板玩

网友A:
这应该是汉储16G Msata拆的1ce B05A的颗粒,2246是不支持的,58xt是最佳选择。
按理说1ce是不用跳线的,你这个ce布局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汉储16G Msata拆的1ce B05A的颗粒,2246是不支持的,58xt是最佳选择。
按理说1ce是不用跳线的,你 ...

是的汉储的,原板子是贴3个颗粒的,按道理1CE应该不用跳线,但CE出来老奇怪了。看上去8个CE应该都有了,焊接问题应该是CE码不对或者少CE的。我把原贴图放上来,请教下。这和常规的板子不一样,不知道跳线的电阻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汉储16G Msata拆的1ce B05A的颗粒,2246是不支持的,58xt是最佳选择。
按理说1ce是不用跳线的,你 ...

  哪些地方是CE跳线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地方是CE跳线的?谢谢!

没见过这种板型,而且也没丝印,我也说不准。看哪位大神懂电路的,看电路走线不知道能不能猜出来。

网友B:
没丝印很难猜的,我也有你这样的经历,也是把收集的16g贴满在2246,就是如何贴,如何跳ce都不成功,最后还学会了看CE useage。
建议你先贴4片,如果正常,改贴8片还是不正常,就放弃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丝印很难猜的,我也有你这样的经历,也是把收集的16g贴满在2246,就是如何贴,如何跳ce都不成功,最后还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5-28):
我找到8贴的方案了  单ce跳线需要改动通道1和通道3的跳线才可以让双贴1ce的片子分布正常
上图改动这里两处的跳线就可以了  不然通道1的两个ce是挨着的  通道3CE全满

网友(2022-05-02):
这个板颗粒单CE分布的顺序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2022-09-29):
同板子问下4贴4CE怎么跳线?

网友(2023-03-28):
我有几块跟你这一样的板子,还没开始捣鼓

网友:
求指教这个板子的土狗电阻是哪个?我焊了好几种镁光颗粒,ce分布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