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DIY点焊机 求助!!!!!

楼主(2019-12-10):
次级用的30平的线

点上之后轻轻一揪就掉了,这是哪里的原因?

头都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网友:
毫欧表打打次级线阻。有可能是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电流过小。

网友:
点焊笔头磨成圆的,减小接触面积,增大电流

网友:
没点到,试试磨尖笔,或者加长时间

网友:
电压不够,电流不足

网友:
线圈匝数太少,加一圈会好点的,相对来说你的线路有一点长

网友:
减短线 或者多绕一圈增加电压 我做过这种 线越短越好 压降大电流不够 就你这效果 我的这种小变压器我都省去接线端子

网友A:
从头到尾有8个接头,接触电阻太大了,最终到达镍片的电流大大减小。
建议直接用一根线连接焊笔,或者取消焊笔,直接将焊针压接在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头到尾有8个接头,接触电阻太大了,最终到达镍片的电流大大减小。
建议直接用一根线连接焊笔,或者取消焊 ...

这个说的有道理,我做的也是因为用的接头太多,感觉电流有点小,改天拆了那个电焊机用的快速接头

网友B:
次级通个1a电流,拿万用表mv档测下电压,算下电阻多大,估计是哪段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的。
你这么粗线,正常电阻应该是2毫欧以内吧
如果确实是接触电阻太大的原因,找到电阻大的触点,直接堆锡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通个1a电流,拿万用表mv档测下电压,算下电阻多大,估计是哪段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的。
你这么粗线,正常 ...

多谢指导,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