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Newsmy纽曼给FLUKE OEM的 星云系列 USB2.0 160G移动硬盘拆解

楼主(2019-12-10):
@kyhwhb

看见老哥kyhwhb发的拆解纽曼USB3.0移动硬盘的帖子,想起来我也有个纽曼的移动硬盘,索性也挖出来拆开看看里面啥样

kyhwhb老哥帖子的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44

包装盒子貌似和老哥的那个一毛一样

星云系列的160GB

有个防伪贴

这硬盘是福禄克的奖品,很久以前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

这5个字母代表了情怀,信仰,不友好的价格,以及难以描述的玄学……

背面标签

里面是个东芝的160G SATA硬盘,硬盘表面粘了5个泡沫减震垫,保证硬盘不会在盒子里面乱晃

硬盘目测是9.5mm的厚盘

主板

晶量的1618L USB2.0主控

晶振和mini USB接口

主板是靠卡榫来固定的

随机配的双头USB线用来加强供电,防止供电不足导致掉盘

读写的指示灯是蓝色的

最后捞干的讲,USB3.0下测速就是这样了,2015年的产品不能要自行车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读写的指示灯是蓝色的,这个一样。速度好快啊!

网友B:
难道就没人问一问硬盘里的节目资料资源。。。?那 俺也跟风不问了

网友C:
把里面的种子分享一下呗!

网友:
悄悄滴进村,
打枪滴不要!

网友:
半夜发帖的老流氓

网友:
30M的速度其实也够用了

网友D:
用来存小电影吧

网友:
160G,这容量很尴尬呀

网友:
这也没多少人评分就满了,看来楼主胃太小所致。

网友E:
我有个2.5移动硬盘盒,以前在XP下正常使用,放了一段时间,电脑装了WIN7,在WIN7下就不识别了,提示没有该硬件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的指示灯是蓝色的,这个一样。速度好快啊!

USB2.0在3.0的接口上达到全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没人问一问硬盘里的节目资料资源。。。?那 俺也跟风不问了

有话直说,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里面的种子分享一下呗!

地瓜土豆茄子黄瓜,哪个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来存小电影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2.5移动硬盘盒,以前在XP下正常使用,放了一段时间,电脑装了WIN7,在WIN7下就不识别了,提 ...

会不会是硬盘盒主控的兼容性问题?换个不同的电脑平台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瓜土豆茄子黄瓜,哪个种子?

就是那种剧组资金紧张到衣服都买不起的那种片的种子!

网友F:
现在看来160G这个头有点大了。

网友:
我看应该可以做出体积更小的QLC固态,一百多次写入寿命应该够,顺便增加typeC等常见的两三个接口,支持触发快充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看来160G这个头有点大了。

现在看容量确实是小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