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身材,大能量——小动X2电动螺丝简评

楼主(2019-12-11):
前言:
家庭中我们经常少不了螺丝刀的身影,特别是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而言,经常会对部分产品进行拆解和安装,因此螺丝刀是必不可少的产品,一入电子深似海,不可避免的还是入了电动螺丝刀的坑。
早期,在电动螺丝刀的选择上我也曾经有过迷茫期,先是入手过类似电钻的大型产品,后又选择过更小型的产品,但是用着用着,感觉要是能再小点那就更易操作了。
产品的开箱:
不得不说,科技的进步总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这次终于拿到了比以往更小巧的电动螺丝刀产品,它的外包装盒非常高档,采用礼盒式包装设计,能在盒子顶端看到烫金工艺印刷的产品LOGO图标。
在盒子的侧面还能看到印刷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几个字,一下就表明了产品的用途。
底部粘贴有详细的产品生产信息标签。
内部的封装加固设计比较稳妥,螺丝刀被放置在硬质塑料吸塑内,并通过一张贴纸封存,吸塑底部放置有产品的其余附件,各部分均被牢牢塞紧在黑色海绵体内。
整盒产品主要有电动螺丝刀、说明书、充电线和螺丝披头*18。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厂家为这款电动螺丝刀配有18支不同类型的螺丝披头,看材质和手感应该是S2型工具钢制成,具有比较高的强度和质感。
批头均统一放置在透明塑料管内,两端塞有白色的硅胶塞做保护,比常见暴露于外面收纳的方式要好,起码不会那么容易生锈,非常适合我这种居住在沿海边缘的人群使用。
批头采用4mm的外六角规格设计,每颗螺丝披头上均印制有对应的规格和型号,做工非常规整,细节处也比较光滑,手感光滑不毛糙。
电动螺丝刀的官方型号为小动X2迷你智能电动螺丝刀,机型大小为28mm*28mm*183mm,同其他类型的电动螺丝刀相比,它的体积非常小巧,与普通类型的螺丝刀大小一致,整体的拿捏还是比较容易。
它全身外壳为6063号铝合金型材制成,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质感十足,且手感略滑。
通过内置的陀螺仪,可让产品在使用的时候,自动根据腕部的转向而跟随转动,并能根据转动幅度大小而自行调节转速的快慢,方便一般情况下螺丝的拆装操作,使用比较人性化,而且内置的2200mAh三星锂离子电池,也可为产品提供长达4小时的使用时间,续航能力较强。
机体中部有颗红色的双头按键,从旁边标注的图案可知,其中一端为螺丝刀的钻头启动开关,可便于在水平状态下的螺丝拆装操作,而另一端为螺丝刀上的灯珠照明开关,长按几秒便能启动在尾端的灯珠。
有意思的是,厂家在电动螺丝刀的尾部,还设计有一个可在垂直方向上控制批头转动的按键,只不过采用了灯键合一的方案,它即是灯,同时也是按键,这种设计比较新颖。
充电口为老式的microUSB插口制成,充电比较方便。
前端是螺丝刀的磁吸披头安装套筒,内置有小型棘轮装置,在超过一定扭矩力的情况下能自动打滑,防止力道过大而损伤螺丝。
因为含有自锁结构,所以在无电的情况下,产品也能像普通螺丝刀一样拧螺丝使用,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产品的堵转扭矩为6kgf•cm大小,而自锁扭矩为30kgf•cm,基本能满足家庭中对大型螺丝的使用需求。
产品的使用与拆解:

无论在何种时候,我们都希望带转头的产品在转动时轴向不偏才好,不过配送的披头较短,因此在感观上看,产品转动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用来做日常的螺丝拆装很是方便,无论是电动还是手动。
同时也能用在大型家具产品上面的螺丝,力道比较大,基本能满足日常的使用。
那么如此小巧的产品,它的内部结构如何呢?先从前端拆起,还好壳体结构采用螺纹旋紧设计,所以很轻松就把前端壳体拆除,暴露出里面的棘轮装置。
里面的零部件看起来非常的精巧。
棘轮和电机的连接杆为D型杆设计。
尾端就有意思了,反正外壳就是螺纹设计,旋一下就下来了,找到比较短的一个面板一拆,就直接暴露出里面的电池。
没想到里面的电池不是焊接上去的,从上面的印刷的字体可见,电池为三星产品,而且容量大小为2200mAh,基本符合厂家的描述。
接着向外拔掉壳体上的红色开关,拆装掉前方电机处的螺丝便能轻松拔出里面的机体,此时我惊奇的发现,里面的电机部分居然是插装的,同样并非焊接。
这是产品的电机与变速箱结构,它们之间通过4颗螺丝紧固,用来保证产品运行的稳定。
变速箱的箱体为硬质塑料制成,而内齿部分则为三级行星齿轮组组成,均为金属材质,可为产品提供比较长的使用寿命。
将主板部分的塑料外壳一并拆下,可见产品电路部分主要由三块小型电路板拼合而成,整体还算比较简单,其中安装电机这边由主控和驱动组成,上面的焊点比较光亮饱满。
尾端只有一块电路板,正中间的是尾端的控制按键,里面的是LED灯珠。
整机组件拆解如下所示。

总结:

优点:在外观上,这款电动螺丝刀整体的设计十分精巧,外壳部分采用铝合金型材制成,质轻且硬,阳极氧化处理的表面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在内部,它内置有2200mAh的三星锂离子电池,可持续提供4小时的使用时间,续航时间较长。同时它还内置有陀螺仪结构,能实现不同转向下的无极调速功能,操作简单便捷。在其前端还设计有自锁型棘轮结构,无论是有电还是无电状况下均能使用,超过一定扭力大小还能自动打滑,不易损伤螺丝,使用比较人性化。
缺点:产品作为螺丝刀而言,并不具有扭力大小调节功能,不方便对不同螺丝类型的使用,而且外壳虽然为全金属制成,整体比较坚固,但是没有包胶的设计,在大热天的情况下,使用过程还是比较容易滑手。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啊,这款是可以调节扭矩的,无级变速的,取决于手腕角度大小,不过扭矩调节没有档位那么的精准

网友:
这并没有扭力打滑,靠自己体感的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这把红色的是什么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把红色的是什么钻

赛拓的锂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