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太阳能板能并联吗

楼主(2019-12-11):
3块18V3.2W的太阳能板,能并联用吗?不串二级管。因为电流实在太小了,串了怕衰减太大了。

网友:
同参数的电池板可以并连。

网友:
怎么这么小的电流,多大的板子呀~

主要看你用途了,需要电压还是电流,另外看你控制器!

网友:
同规格的应该可以并联的,不同规格估计会电流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