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研究一块带屏的插卡收音机板子,补上EEPROM就能断电存台了

楼主(2019-12-11):
这板子撸的那一堆零碎里的,2~3块钱一片,带个LED屏,应该是插卡收音机的

屏应该是通用的
板子上没找到USB和AUX焊点

微动键盘和晶振

元器件主要在背面

主要接口:
miniUSB、3.5耳机孔、TF卡槽

充电依旧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

杰理的主控

收音机芯片,旁边空位看着像I2C的E方

常见的8002功放

板子情况就是这些

U口插电没反应

看板子供电位置,D1+R22到电池(没接)再给后级供电,可能电流不够启动
D5则是跳过D1+R22直接给后级供电

用镊子短接试试
屏电池标亮了,有门

乱按键试试
确认右上角按键长按是开机

开机后就不用短接D5了
原因应该就是启动电流不够

焊上电池、喇叭

可以自动搜台了

FM电台播放正常

再测试TF卡
目录搜索ing

MP3播放也没问题

掉电是不能存台的
对照手上乐庭的插卡收音机板子,确认收音芯片边上的是EEPROM
找了片24C02

焊上

测试OK,电台、MP3位置在掉电后都能保持了
(奇怪的是乐庭那个倒不能掉电保持,空了换E方试试)

最后确认的按键功能
供大家参考

这小板子挺好玩的,打算找个小盒子装起来,或者集成到收款播放器里
可惜当时偶没多撸几片

网友A:
牛掰了,哈哈,断电存台好评,牙膏

网友B:
这玩意是能省就省的啦,一片ic也要钱的啦

网友:
乐庭的,估计储存芯片附近的阻容没配齐,或有问题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一个玩具~

网友:
变废为宝,楼主好手艺,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哈哈,断电存台好评,牙膏

设计是有的,就是被缩水掉了

网友:
这东西多了就没意思了,很多年前在老黑那买的还没玩完了!

网友:
要想效果好,还得加天线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板子,是别人的,充电时插错接口,有一个IC烧了,现在接上电,哪个IC摸上去烫手。

网友:
我前期拆了一个先科播放器换微动开关,板子和这个很像。可以数据线连接电脑当USB音响。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下一步该折腾外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该折腾外壳了。

如果会折纸工艺,可以收集点废旧汽水瓶剪开的塑料片,然后画线起稿,剪裁需要的形状,配合无影强力胶自制外壳。不过我的运动相机很多凌阳方案,300元以下也是省电阻电容等外围,所以容易死机,300元以上的价位元器件很全,运行稳定。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能省就省的啦,一片ic也要钱的啦

影响功能的还是不该省

网友:
动图怎么做的?

网友:
疯掉了疯掉了,看焊工不错啊,为什么不把那个小蜈蚣焊正了,真愁人

网友D:
便宜又实惠,一颗24C02只要几毛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又实惠,一颗24C02只要几毛钱吧

厂里出来,一个机子可能利润都只有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