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松下LUMIX DMC-FX33GK卡片机拆机

楼主(2019-12-11):
话不多说,自己看!

网友A:
小心不要被电到,

另外就是板子不要被电到,不然就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不要被电到,

另外就是板子不要被电到,不然就废掉了~

不仅相机有,而且苹果电源也是,麻了一下后电源低压侧故障。楼主的相机可以尝试镜头清灰,加不易渗透的润滑脂等。

网友:
好老的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