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线连接连上WIFI后能不能把网络共享给本地连接再插网口分给路由...

楼主(2019-12-11):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因为特殊原因路由器无线桥接并不理想,窗户外的无线网卡接收效果非常好,怎么样把接收的WIFI共享给本地连接,并且本地连接又可以分配IP给路由器来让路由器下面的其他设备上网?

选择两个网卡桥接吗?可是桥接后笔记本都无法上网了?另外桥接后本地连接也不会分配IP给路由器的WAN口啊?

网友:
身边没电脑,只能说说了,同4楼的图片的位置,不过要反过来,无线网卡勾选共享,有线网卡接上路由WAN口,有线网卡设置一个IP地址,可以考虑设置为192.168.4.1,一般不会和其他路由冲突,子网掩码三个255一个0,其他不设置。然后路由器WAN口设置为静态IP连接方式,IP192.168.4.X(x为2-255均可),子网掩码三个255一个0,网关和DNS设置为192.168.4.1,然后记得电脑里还要开启一个服务,想不起来是哪个了,一般开了之后各种“安全软件”都会提示危险。

我是在十年前的时候经常这样玩,后来就用一直用路由器了。还是建议你用路由器放窗边中继一下,这样稳定一点。现在的新路由一般都支持中继了

网友:
印象中近二十年前玩过,老不稳定了!

网友:
网络共享应该可以啊,不过下级路由器LAN口网段不要是192.168.1.x~

网友:
有线网络设置为共享模式。

无线网络网段设置为有线网卡以外的网段!

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IP地址不要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买个迷你路由.用客户端模式,接收连网线到路由器。电脑接收路由器的wifi即可.

网友:
一个百米2能解决的问题,何必要当研究生

网友:
百米2拉100米网线下来是LAN,随便你插电脑还是路由器WAN

网友:
用个挂卡路由,中继以后随便你连接有线还是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