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一个LIF或者是CE接口的SSD,想用IPOD改SSD,结果不认盘

楼主(2019-12-11):
原来想买来装在IPOD CLASS 上的,但是买 了发现那个排线座和IPOD原来的扣的方向是反的,用纸垫着接上去IPOD打X了,图片那个三脚管掉过,我是后来装上去,丝印是AJG,好像是线性的5V转1.8V,不确定,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搞的?如果买转接卡做SATA接口的电脑用,应该买哪种转接卡?用在MACBOOK 0AIR改SSD上,又要买哪种转接卡呢

最后请问,是不是这种 CE的接口可以直接飞线去普通SATA口就能用啊?

网友A:
拆颗粒改优盘或者重新做成固态硬盘不香吗?

网友:
别折腾了,卖了吧,我需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颗粒改优盘或者重新做成固态硬盘不香吗?

不香,有毛好改啊大哥

网友B:
应该可以翻过来接吧,
这个接口是IDE模式的, 速度很慢, 再转接进sata不合适, 如果必须要转接, JM20330应该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翻过来接吧,
这个接口是IDE模式的, 速度很慢, 再转接进sata不合适, 如果必须要转接, JM20330应该 ...

翻过来IPOD放不下线也不够长啊,哥们知道上面芯片的型号吗?只有丝印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