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兄弟标签打印机改一个外接电源

楼主(2019-12-11):
兄弟标签机用6节7号电池,电量小价格高,非常费。它有外接电源接口可以用,要求电压7-9V,这个容易满足:

然而,仔细看外接电源口,这是很坑爹的内负外正,和大部分常见电源的极性相反:

去找电源,找到一个老的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标称9V直流,电压正好,插头形状大小也匹配。但是极性是普通的,内正外负,所以需要改极性:

极性很容易改,不用拆电源,在外面把线剪断对调接好就行。但是改好之后插到标签机上完全没反应,根本不开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拿万用表一量插头电压,吓了一跳:

输出电压有14V多!这个电源是不是坏的?当然不是。原因在这种电源是变压器的小功率线性电源内阻大,里面没有稳压电路直接整流滤波输出,它的标称额定9V输出电压是在接额定负载的情况下的电压,在没有负载时其空载电压会比额定电压高很多,高达14V并不奇怪。它接到标签机上,标签机只在打印的时候负荷大,平时待机和开机的功率很小,电流很小,所以等于是电源的14V空载电压直接接在上面,轻则引起电路保护重则可能烧毁标签机!

赶紧装上电池检查一下标签机,能正常开机,还好,没有烧坏,只是自动保护了。但是这电源显然不能直接用了,必须加上稳压电路,保证空载时电压也不超过9V才行。

稳压最简单就是78xx系列三端稳压管了,用一个LM7809就搞定。但是翻了下零件储备,没有LM7809,只有LM7805和LM7812。那只能利用手头的LM7805改了,一般在3脚输出端和2脚公共端、2脚公共端和地之间各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就能调高输出电压。正准备去找电阻,突然发现桌上有个废电路板上面有个小草帽LED,这玩意儿的正向压降印象中是3V左右,加在LM7805的2脚公共端和地之间就可以把输出电压抬高3V,变成8V输出,正好啊:

这样废物利用,而且比用电阻调压还少用一个元件,简直完美,画出电路就是这样,根据LM7805的datasheet,其2脚的电流I_Q是5mA,根据上面的白色LED伏安曲线,5mA电流接上LED正好会是3V的正向压降,这个压降抬高LM7805的2脚公共端电压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为8V:

动手开干,找个小散热器把LM7805安上——其实标签机打印是间歇的,大部分时间功率很小,所以LM7805的发热并不大,不用散热器也没问题,用散热器主要是给LM7805找个固定的地方,原电源电路板太小没有空间安它。3脚串上那个小草帽LED接地,输入输出线接好套上热缩管就齐活,如果想让效果再完美一点的话,这个LED还可以兼做电源指示灯哦:

把散热器塞进电源里固定好:

再测量输出电压,基本是8V,完美地在标签机要求的7V和9V范围的中点上:

开机,工作完全正常。那就打印个数码之家的标签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小白只能仰视了

网友:
三端稳压管还能这样用,涨知识了

网友:
后赛雷,可以不用短接改极性了。

网友:
外接电源口内负外正,是利用DC口的物理结构,实现外接电源后切断电池供电。

网友:
两节18650搞定

网友:
可以的,一举两得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标签机,不过这个是公司的设备,不然我也改了玩玩

网友:
这种非常规的电源接口很坑的,以前我家有一个小霸王游戏机用的9V电源,借给别人用,他家也是游戏机,键盘那种的,给人家烧冒烟了,估计就是极性反了,到底是谁家的游戏机电源非常规就不记得了。

网友:
我是占位桶 加14500

网友:
这种编辑功能有点弱  我后来买的就直接买电脑编辑的了。

网友A:
这样两节锂电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两节锂电是不是也可以

肯定可以,不过我没有这种需求

网友:
你好歹也整个中文版的机器,这样适用性比较好些

网友:
我选择改成标准dc口,改正确方向,然后一个tp路由器电源怼上去

网友:
7805输出8v????

网友B:
这种方法电压达到了,小电流场景应该没有问题,大电流的话,led击穿后会不会导致7805失效,最终电源电压直接输出到插头上?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打印机,不打算拆腾了,直接买了可以蓝牙接电脑或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电压达到了,小电流场景应该没有问题,大电流的话,led击穿后会不会导致7805失效,最终电源电压直 ...

看datasheet。LED上的电流是7805的I_Q,5mA恒定,基本与负载无关,所以无论7805输出多大电流都不会影响LED上的电流,不会把LED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