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放机油螺丝要上多紧合适?

楼主(2019-12-11):
装的时候比原来4S老师傅做的记号的位置多了2毫米,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我看老师傅都是用带刻度的扭力扳手扭的。

网友A:
我看路边的汽车维修店都是死命给你旋紧,就怕松动了你找他麻烦

网友B:
扭矩够了就可以,位置无所谓的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够了就可以,位置无所谓的e

没有带扭矩的扳手啊,也不知道是多少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路边的汽车维修店都是死命给你旋紧,就怕松动了你找他麻烦

那倒也是,万一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C:
4s店会给你换新的放油螺丝上面的铜垫片,如果换的新铜垫片 就扭到厂家规定值就可以了。如果外面换机油 一般会说旧垫片还可以用几次,但是旧垫片已经挤压过一次了,第二次自然要在宁紧一点 适当多拧几mm就够了,千万别使劲,油底壳螺丝空滑丝了就得不偿失,要换发动机底壳。
所以,标准为了防止拧过头的风险,最后换新铜垫片。绝对不会滑丝。
不换,师傅手法好问题不大,但有滑丝的风险。

紫铜垫片,有的买滑油滤的时候会一起附送一个。单独买一般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店会给你换新的放油螺丝上面的铜垫片,如果换的新铜垫片 就扭到厂家规定值就可以了。如果外面换机油 一般 ...

没有垫片啊,难道是掉了?

网友:
用不着什么扭力扳手,拧到底略一用力就行,螺丝是铁的,螺丝扣是铝的,越紧越容易把铝的螺丝扣变形,出现机油泄漏,我自己换机油,从来没有换过垫圈

网友:
我的车,油底壳放油螺塞 30  Nm
其它车大概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垫片啊,难道是掉了?

不是所有的车都有放油垫片,奔驰就没有

网友:
拧死,回八分之一圈。

网友:
用了7年的原车螺丝与垫片,一点问题没有,就普通扳手带紧就行,管他什么扭不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