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TDA1521功放机,底噪很干净

楼主(2019-12-11):
拆来了四片TDA1521,发现网上有卖空板的,电路也很简单,用两片做个功放。

看箱子里还有些空间,再塞个开关电源给蓝光播放机供电,看着也整洁一些。

原来做过TDA2030、TDA2050,都是底噪十分严重,这次用1521底噪却很干净,几乎听不到,另外问个问题,为什么单电源的TDA1521输出不需要耦合电容可以直接输出?

网友:
单电源的线路如果没有喇叭输出电容,一般都是BTL(桥接)输出。

网友:
TDA1521是双声道功放,你用了两片,所以每个声道一片,是每声道用两个放大器,一定是接成BTL的,BTL的两路放大器的输出直流电位是相同的,所以接喇叭就不需要电容器。

网友A:
TDA1521,好多年前的产品,发热超大,不过音质还是很可以的。这个散热板绝对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1521,好多年前的产品,发热超大,不过音质还是很可以的。这个散热板绝对顶不住 ...

是嘞顶不住,随手翻出来了块铝钻了仨孔拧上去的,音量开大的话散热片有七十多度

网友B:
筷子在这气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BTL输出的不需要电容

网友:
没看出什么啊!这电子板的线路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还在你自制了功放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筷子在这气什么作用?

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嘞顶不住,随手翻出来了块铝钻了仨孔拧上去的,音量开大的话散热片有七十多度 ...

散热片不难找到吗?你这个太小了,找个旧电脑的cpu散热器也比这个大

网友:
BTL 输出不需要输出电容。
你这个是一片本来双声道的IC,接成BTL单声道了
如果是单片IC,单电源OTL接法,也是需要输出电容的。

网友C:
1521据说声音很冷艳,但是小功率的话,还是很不错的,人声很好
据说老版本的会更好点,台湾版的是后期出的,稍逊一筹
但是坑的就是国内黑心坑爹商家,把台湾版的打磨重新弄,然后去掉台湾字样,坑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98年玩过傻瓜175 275 TDA2030 TDA1521 1514 这就是最早玩功放的块子,后来玩的TDA7系列的,再后来就是LM4766 3886 准备玩5200和1943的时候材料全买齐了,就没有后来了,没特意玩功放这块了。

网友:
有空试试tda7249,一定要找原厂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21据说声音很冷艳,但是小功率的话,还是很不错的,人声很好
据说老版本的会更好点,台湾版的是后期出的 ...

有人说老版本发热更很?

网友:
后面的输入输出面板哪里买的?

网友:
牛逼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随便一个集成功放驱动扬声器噪音都在人耳可听域以下,噪音大是没接好。音响制作还是很讲究的,自己做的缺点是等你把怎么接线搞明白了,很多工夫都花出去了,效率很低的。不如大厂的工程师替你搞,又快又好。你的连线都没有收紧,绞起,会有很多线间,磁场的耦合,还有改进空间的。

网友:
底噪和布线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