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水星NVR录像机8路,应该和TP-Link一样的。

楼主(2019-12-11):
岳父家里的模拟摄像头坏了,问我是否可以买个换了,想想这个模拟头已经换过好几个了,而且清晰度也有限,干脆直接升级换网络的吧。本来想换海康或者大华的,但上网看了下,价格都不便宜,一套下来得上千吧,想想还是算了,而且水星也算国内知明品牌了,就拿一套来试试看(其实TP也有一款样式一样的,但水星更加便宜,而且摄像头也是水星的,不想用这么多软件,全部都使用水星的算了)。

拆开发现这NVR真省料了,不用再外加内存了,怪不得这么便宜。

里面就一个主控芯片SSR621D,百度了一下,原来是联发科搞的,怪不得能这么便宜。

希望可以耐用吧。用料跟i

楼主:
有人用过TP的NVR吗?怎么样?稳定不?现在TP的监控产品也挺多了,前期靠低价吸引了不少人来买,就是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A:
tp mw fast啥货色心理没数?
国产三剑客也敢碰    出了保有你爽哦

网友:
监控要的是稳定,价格其实应不是很重要的方面。一线品牌有一线器牌的优势,质量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 mw fast啥货色心理没数?
国产三剑客也敢碰    出了保有你爽哦

家用的,不要求太高,希望可以耐用点,而且现在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应该可以用两三年吧。

网友B:
咸鱼大把的海康,大华,全新的,比淘宝渠道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大把的海康,大华,全新的,比淘宝渠道便宜多了。

旧款的只支持H.264的我不想要了,占用存储空间大,现在的机器支持H.265,占用空间真的小很多,公司有一套400W像素的比老的100的占用空间还低,同样大的硬盘可以放更长时间的录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旧款的只支持H.264的我不想要了,占用存储空间大,现在的机器支持H.265,占用空间真的小很多,公司有一套 ...

咸鱼大把265压缩的大华。海康,我就刚买了个大华乐橙,8路265的.140块钱,还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大把265压缩的大华。海康,我就刚买了个大华乐橙,8路265的.140块钱,还是全新的 ...

大华ts1p,电商起码500,咸鱼200多搞定。

网友D:
这款录像机有个致命的缺点,会卡顿!!!!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因为我装了几个了!要不是原来六路的录像机不支持200万以上,我才不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大把265压缩的大华。海康,我就刚买了个大华乐橙,8路265的.140块钱,还是全新的 ...

有这么便宜吗?我去找找看,大华没用过了,都是海康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录像机有个致命的缺点,会卡顿!!!!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因为我装了几个了!要不是原来六路的录像 ...

有这个问题啊?是预览卡还是回放卡?录像导出来有没问题?6路的我也看了下,才200W,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问题啊?是预览卡还是回放卡?录像导出来有没问题?6路的我也看了下,才200W,不考虑了。 ...

预览和回放都会,不定时的卡几秒种,刷过固件也没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p mw fast啥货色心理没数?
国产三剑客也敢碰    出了保有你爽哦

听说TP的很多技术是海康那边挖过来得

网友:
主控芯片SSR621D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款的只支持H.264的我不想要了,占用存储空间大,现在的机器支持H.265,占用空间真的小很多,公司有一套 ...

我头子是tp和水星的,录像机是海康的萤石云,300/400万像素,设置为h265,一天一个头录像文件6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TP的很多技术是海康那边挖过来得

怪不得摄像头可以兼容海康的协议,不用走ONVIF协议,而且很多功能也和海康的差不多。相比海康是差了点,但比其它山寨品牌还是好点。

网友:
硬盘都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了,那个连接线也省了.还有那个电池,本来有位置,可以安正,为什么要歪着呢,强迫症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摄像头可以兼容海康的协议,不用走ONVIF协议,而且很多功能也和海康的差不多。相比海康是差了点, ...

海康的sdk官网上就有,谁都可以下载二次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康的sdk官网上就有,谁都可以下载二次开发的!

兼容海康协议的摄像头这两三年才有的,应该是属于破解协议而成,而厂家放出SDK早就有了,一般SDK只是用于后端的二次开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