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电视盒M301H拆修并刷机

楼主(2019-12-11):
      这盒子是网友送的,说是砖了。一起的还有个CM201-2,这个能用但不能用网线只能用WIFI,先将就着用吧。
本贴就来拆这个网友说砖的M301H。

  网友递来的两个盒子

这个能用但不能用网线,不管了

现在看的是这个

型号

拆开比较简单,底下两个螺丝拆下,直接抠开底壳

开壳就是这样子

板子就没有螺丝直接取下来

板底

板面,用的海思芯片,1+8存贮,目测无明显坏处

上电,灯不亮没反应

测试开关处正常过电,后面的各电源芯片有12v,但无输出。
上电几分钟后,无意中摸到板底U14处有微热,其它地方均是凉的

进一步确认就是这个芯片处发热,断电一测果然三个电容短路状态

怀疑是U14坏了,丝印AWHH,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资料,终于找到了

三个电容就是接C2位置,那就是输出短路了,现在不知是芯片坏还是其他

经过断开电感,短路在后级,即电容,拆下三个电容后,果然有个大点的短路,
找不到相同的,料板上拆了个大点的装上

这板子焊盘很小,差不多都是刚刚好,因此电容直接烙铁比较难焊
焊好洗下板,好看多了

就是这里

再上电,灯亮了

找了个CM201的遥控器,有反应,应该正常了

散热片在盒了,不敢裸板试太久,装盒上电

电视有画面了

开始刷机了
又去找了下刷机包

刷机短路点

满怀信心的插U盘开机

果然不负所望

然并卵.........一直反反复复都是这样子

无意中按出了这个

吓的以为是内存不合格有问题。

又是看了刷机教程,开始并没有认真看,
原来是U盘要插到离蓝牙模块近的口,而不是...常规的离网口近的口

换位置重刷

果然姿势都不一样了

刷完之后,重启出来

顺利进入

装了几个APP

型号内存容量

手机遥控也看下

看会电视压压惊

最近修了几个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象微波炉,女神送的电视机,还有邻居的AEG CD机。
这次也是起了点弯路,先怀疑电源芯片,拆了电感,
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就直接拆电容再说,毕竞这是最好拆的。

~~~完~~~

网友A:
赞一个,性能还是够用的
资料通刷的?

网友B:
我也想有人送我东西。

网友C:
请问楼主用啥洗板的 洗得这么干净

网友D:
短路还好找,那种容量下降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性能还是够用的
资料通刷的?

是啊,只要网速够看电视还是很顺的
就网上找的刷机包U盘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有人送我东西。

肯会有人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啥洗板的 洗得这么干净

洗板水+牙刷,  这个位置小焊盘小,助焊膏加多了 只能洗

网友E:
我都用无水乙醇洗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还好找,那种容量下降才麻烦~

确实,  之前修台山水收音头T-500就是, 指示灯什么的都亮就是不收台,
测板上电压偏低,断开电源又正常, 一直怀疑有短路什么的,,,
最后才知道是大电容容量不足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用无水乙醇洗板的.

无水乙醇好用吗?
我那洗板水也是人家给的一点点
用的很少,太历害味道也大,电感上字都洗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都用无水乙醇洗板的.

无水乙醇好购买吗?我在药店只能买到75%的

网友:
药店只能买到75%的,无水乙醇属于工业酒精,化工商店、电子工具店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水乙醇好购买吗?我在药店只能买到75%的

我们工厂有使用,不过阿里巴巴上都有的,你买分析纯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水乙醇好用吗?
我那洗板水也是人家给的一点点
用的很少,太历害味道也大,电感上字都洗没了 ...

无水乙醇很好用,牙刷加无水乙醇,松香很容易洗净。医用酒精含水量太高,不行的。

网友(2020-03-13):
求刷机教程和固件包

网友:
刷机包能否分享一下,谢谢,我有个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网友:
那个无意中按出来的东西 是怎么按出来滴!! 好奇中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0-09-19):
楼主 M301H 的刷机包有没有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