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万能的数码之家,密码锁坏了的保险箱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9-12-11):
品牌是经纬,但是找不到厂家和售后了,说明书也找不到了。
密码锁更换全新电池,只有456三个键有反应,会响2-3下,其他按键没有反应

貌似中间有个应急密码锁,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啊

数码之家有没有高人能搞得定吗?不行只能切割机切开了?

网友A:
中间那个目测应该是三组数字那种吧,比如11-22-33,开锁师傅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目测应该是三组数字那种吧,比如11-22-33,开锁师傅应该能搞定

确定吗?那我找师傅去了

网友B:
机械钥匙开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钥匙开不了吗?

原来需要钥匙加密码,现在密码坏了,中间那个是隐藏的功能不明

网友C:
本来是不想告诉你,不过既然是在数码坛上,还是不计较了,你去淘宝找同型号或同品牌问老板不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需要钥匙加密码,现在密码坏了,中间那个是隐藏的功能不明

看里面的东西值不值了,不值直接上切割机,值得话找开锁师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不想告诉你,不过既然是在数码坛上,还是不计较了,你去淘宝找同型号或同品牌问老板不就得了? ...

天真,这保险箱十几年了,哪里还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里面的东西值不值了,不值直接上切割机,值得话找开锁师傅吧

就怕切割的时候会不会把里面东西点着了?

网友:
听他的:“看里面的东西值不值了,不值直接上切割机,值得话找开锁师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怕切割的时候会不会把里面东西点着了?

中间一层是水泥,烧不到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一层是水泥,烧不到里面的

这么麻烦啊修不好扔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一层是水泥,烧不到里面的

关键是还不知道切哪里好,切门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真,这保险箱十几年了,哪里还能找到

淘宝有啊,问老板要厂里的电话不就行了,没有就问老板,不过既然你要怼我你还是按别人的方法吧,不要按我说的搞了,就知道好心没好报。

网友:
相信,这个可以帮到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啊,问老板要厂里的电话不就行了,没有就问老板,不过既然你要怼我你还是按别人的方法吧,不要按我 ...

是有啊,店家都不看消息能怎么办

网友D:
搜到的
上海市宝山经济园区上大路1288弄79号楼8F-A座  电话:021-561301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到的
上海市宝山经济园区上大路1288弄79号楼8F-A座  电话:021-56130131

电话打过了,空号
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从键盘处拆除入手,找到电磁铁的两根线,配合钥匙就可以开。或者用电钻破坏中间的备用钥匙,顶起锁舌,配合主钥匙也可以开,都不会损坏里面的东西,老站有许多这方面帖子,多看几个了解内部结构,就知道要怎么开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193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486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8596

保险柜拆解,为你揭秘保险箱门锁机构是如何打开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01619
保险柜应急钥匙丢失,密码锁也没电,教你怎么打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2118

网友:
也可以从应急密码盘那里打孔或者敲进去,电磁阀在应急密码盘左下边一点,点下去应该就可以配合机械钥匙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