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小狗吸尘器电池保护板引脚定义

楼主(2019-12-11):
撸了几个小狗吸尘器的保护板,想自已D一些东西用,可是不知道这些引脚那个是充电引脚那个是放电引脚?这保护板不知道放电电流能达到多少A?M-   MBR-    VCC   GND    SIG    CG-  M+C+  都是什么意思?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1-06-19):
这个保护板上面的元器件还被涂抹了,有些原件型号都看不见了。

网友(2022-08-31):
有研究结果吗?

网友:
M一般是电机,那么M+/M-应该是接电机的,也就是放电,CHG-是充电-,C+应该是充电+,具体还是要分析PCBA上的走线

网友(2022-11-12):
你这是哪块小狗吸尘器的电池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