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跟风做个便携小烙铁

楼主(2019-12-11):
看坛友做的便携烙铁很眼馋,就撸了个USB的烙铁芯真贵啊,找点材料干吧

网友A:
算下来才5W,是不是太小了点

网友B:
这焊芯多少钱一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才5W,是不是太小了点

最大功率8W,功率是小点,但是也够用了

网友:
恭喜!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芯多少钱一致呀

X宝上一般都是15,

网友:
快要中毒了。。。

楼主:
说的是啊,这得戒了

网友C:
接个香水移动电源就好抓握了

网友D:
得配一个手柄,不然不好使用呀!

其实牛肉T12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配一个手柄,不然不好使用呀!

其实牛肉T12不是更好么?

有一个两节18650的充电宝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香水移动电源就好抓握了

USB口还是比较牢靠的,根部温度也不高

网友E:
不一定要内热式,其实每个几元钱220伏30瓦外热式烙铁也可以魔改,重新手绕调整新电阻值的发热丝,只不过得上5伏6安电源,或者PD快充移动电源加触发器。或者把发热丝电阻值进一步调低点,改成两三节动力锂电池并联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两节18650的充电宝正好用,

其实这个适合应急,电源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要内热式,其实每个几元钱220伏30瓦外热式烙铁也可以魔改,重新手绕调整新电阻值的发热丝,只不过得 ...

复杂了,外观也不好看,搞这个的目的就是方便

网友:
头一次看到

网友:
这烙铁芯不错,小巧

网友F:
我惊呆是5w也能化焊锡。第一次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惊呆是5w也能化焊锡。第一次见识!

赶紧做一个吼吼

网友:
来来来,大家都来赶紧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