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子镇流器改了个充电器

楼主(2019-12-11):
做工用料还算可以的电子镇流器板子

取下线圈

找另一个电子镇流器,同样取下线圈,镇流器多就是任性

分别拆去1/3的线圈,二者串联起来就是2/3+2/3=4/3了,可以有效减小发热量

处理绝缘

网线绕好次级

2个变压器做成

用一块小洞洞板串联起来

固定到空位上去

次级线圈长-长,短-短为同名端

变压器初级引出的导线焊板子背面(只要你智力正常就应该知道该焊什么位置了,不再解释)

用肖特基双二极管全波整流输出直流用于充电

网友:
有没上电子负载测试一下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
炮灰表交流档测了一下电压,2组线圈都不超过4V,全波整流以后应该能达到5V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点危险

网友:
好像没啥保护电路和基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