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12V直流变成5-15伏可调,电流1A左右,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9-12-11):
应该要用到自动升降压模块,有哪些模块能符合要求呢?价格便宜的,或者,有方便搭建洞洞板的方案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搜索一易电子,他们家很多模块。

网友:
12V的是开关电源吗?  一步到位的好,直接改可调

网友:
拿个实物出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228798219
这个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228798219
这个行嘛?

这个可以,就是太贵啊....最好是几块钱的模块那种...

网友:
淘宝上几元钱就能买到升降压模块,我就有几个,说是支持3A电流,如果加上散热片,输出1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请搜索“DC-DC升降压模块 适配太阳能电池板 XL6009自动升压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