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可以带动牧田冲击批电源 帮忙推荐个 谢谢!

楼主(2019-12-11):
  各位大师 有没有可以带动牧田冲击批的 外接电源 推荐个  谢谢

此款冲击批电池太不给力了  想拉线个外接电源

网友A:
1.12V20A以上开关电源

2.12V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V20A以上开关电源

2.12V电瓶

谢谢   有可推荐的12V20A电源吗

网友B:
20A的好找,带不动,我试了很多,最后在闲鱼上买了DALL的服务器电源54A的,堵转电流都超30多个了,我试过5A、17A、24a/28A的,都不行,我的是松下EZT611.电源大体也就30多元

网友C:
明伟电源吧,有很多种,都是mw,挑卖的多的。其他价格都贵了。9.6V的用12v有点超压,间歇使用。

网友D:
你了解一下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体积不大12付的,100元左右,我不确定你能否使用。车载气泵,洗车机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的好找,带不动,我试了很多,最后在闲鱼上买了DALL的服务器电源54A的,堵转电流都超30多个了,我试过5A ...

谢谢关注  看来是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伟电源吧,有很多种,都是mw,挑卖的多的。其他价格都贵了。9.6V的用12v有点超压,间歇使用。 ...

谢谢! 准备去咸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了解一下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体积不大12付的,100元左右,我不确定你能否使用。车载气泵,洗车机都可以用 ...

谢谢关注!

网友E:
其实工作电流没多大,启动电流大而已。串个NTC热敏电阻,限制一下启动电流,20安的电源基本没问题。图上那个1.5-D15的两个并联使用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工作电流没多大,启动电流大而已。串个NTC热敏电阻,限制一下启动电流,20安的电源基本没问题。图上那 ...

谢谢  正在看咸鱼一款标称750W (DELL)电源 40几元

网友F:
足功率20安以上的电源就行了,以前在外面捡了个坏的12伏LED灯电源,貌似杂牌的,回来换了两个13009开关管和检流电阻,铜箔烧断处接上就能用,输出电容处看还有空位也把它补齐了,我用它带775电机做的台锯能锯1.8厘米的实木板,手上还有很多12伏工具和555工具电机没发现带不动的。去闲鱼搜12伏✘联LED电源吧,二手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足功率20安以上的电源就行了,以前在外面捡了个坏的12伏LED灯电源,貌似杂牌的,回来换了两个13009开关管和 ...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楼上说的堵转了有30安,我想问都堵转了还不停机解决堵转问题等着烧电机吗。当然用五十多上百安的通讯电源更没问题,但貌似这种电源待机功率也不小,也想弄一个就是没想到用在哪

网友G:
网上买个服务器电源,三十块钱搞定

网友H:
建议换三节的动力电池,之前用过12伏29安的LED电源,但是要赌钻就会,烧毁

网友:
冲击批电机不会堵转吧,按理来说冲击批电流比同电机的电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换三节的动力电池,之前用过12伏29安的LED电源,但是要赌钻就会,烧毁

是想换锂电池  此款电池外壳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买个服务器电源,三十块钱搞定

咸鱼看了一款戴尔电源  750W的  45元  回来需要改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看了一款戴尔电源  750W的  45元  回来需要改线吧

不需要改线,风扇对着你的话,左边三个是负接线柱,右边三个是正接线柱。我买的时候是50两个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