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装修到底是选米沃奇还是得伟

楼主(2019-12-11):
双十一买了大有5283冲击钻+5402电锤,结果发现5283太重,5402很难控制,容易打坏瓷砖。
想这两个咸鱼出了换米沃奇或者得伟,最好是无刷的同平台产品,电池通用最好,要轻便好控制,冲击钻、电锤、扳手、万用宝一套。
之前有位大佬推荐了米沃奇m12的2504+2416+2553+2426
我在网上找了找得伟的18v平台273+791+887
请教各位大佬:新手自己装修diy家用选择得伟还是米沃奇,或者好一点的其他品牌。按照目前找到的资料,米沃奇12v产品线齐全而且轻巧,但是全是海淘没保修,得伟只有18v产品线全些,但是更重,有三年质保。

楼主:
看看我用5402电锤打的12mm孔!!!这还是先用5283在瓷砖开孔后,再用5402打的孔,瓷砖边缘都被打裂了,说实话5402对我这种新手真的难以控制,力气太大了。

网友A:
家用凑合着用吧,你说的问题除了重没办法解决,得伟米沃奇也很重。打瓷砖坏砖和使用方法有关,打瓷砖需要先用5283用三角钻头打透瓷砖,然后继续打进去,实在不行才更换电锤,用电锤继续打进去。或者电锤使用五棱电锤钻头就不容易打坏瓷砖。

网友:
5283是同类产品中最轻的,换平台也解决不了问题,至于瓷砖,贴的没有空洞的大理石都能用电锤直接打孔,有空的话,只能用5283电钻金刚砂钻头慢慢打了,电锤肯定是不能用了,锤击肯定会很大几率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用5402电锤打的12mm孔!!!这还是先用5283在瓷砖开孔后,再用5402打的孔,瓷砖边缘都被打裂了,说实 ...

这同样还是技术问题,你瓷砖打的孔要比电锤钻头大才可以,就是瓷砖上打出这样子也不影响啊,边缘缺点有什么问题吗?装个东西上就挡住了,难道你要达到钢板上开孔那样的效果?

网友:
然后楼主5402多少出,价格合适我要了

网友B:
瓷砖都是用6mm玻璃钻 加水直接电钻钻通放胶塞,你用电锤打12mm的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凑合着用吧,你说的问题除了重没办法解决,得伟米沃奇也很重。打瓷砖坏砖和使用方法有关,打瓷砖需要先 ...

就是用5283钻透瓷砖到了水泥墙面钻不动了才换的5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凑合着用吧,你说的问题除了重没办法解决,得伟米沃奇也很重。打瓷砖坏砖和使用方法有关,打瓷砖需要先 ...

你说的五棱电锤钻头哪里走,淘宝搜索不到啊。

网友:
如果是这两个原因,估计换啥都一样

网友:
这么好的工具还干不好活,不琢磨琢磨技术问题。换工具相信也是白折腾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砖都是用6mm玻璃钻 加水直接电钻钻通放胶塞,你用电锤打12mm的干什么用的。 ...

三角支架的膨胀螺丝孔

网友C:
你买个5401多好    我天天用  5402就是打大眼的重锤啊

网友D:
真真做事的人不会用三角钻,直接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真做事的人不会用三角钻,直接电锤

自己的房子,舍不得这样搞,又不是装修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5401多好    我天天用  5402就是打大眼的重锤啊

看论坛上有网友说,5401木有减震,用的时候伤到了手。

网友:
威克士wu388电锤也可以的,它的瓷砖模式就是用来在瓷砖上面钻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5401多好    我天天用  5402就是打大眼的重锤啊

就是这个帖子,说用5401震伤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504

网友:
打瓷砖和地砖不用三角钻头,电锤模式就算90%不会碎,碰到10%,就是纠纷。难道还要买块再补上?正常的都需要100%保证不碎。哪怕慢一点。

网友:
看了下,是博士五系四棱两槽两坑圆柄电锤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