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60NX265A无法开机,如何维修?

楼主(2019-12-11):
家里有一台夏普60NX265A电视,老早还能用的时候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两块巴掌大的黑影,最近突发无法开机。

故障症状:1开机绿灯亮,之后就红灯闪烁。

2.用夏普强制开机方法可以开机,可屏幕无背光,但是可以隐约看到屏幕有动画,声音都正常。就是没有亮度。
初步判断至少液晶屏幕是正常的。

请问高手们这个故障点再哪里。

网友:
背光损坏了!

网友:
不是背光条,就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3楼已经说了。

网友A:
用夏普强制开机方法可以开机,可屏幕无背光

原因不都出来了吗?如果不确定是背光还是电源损坏,可以利用下淘宝的7天无理由退货换块电源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不都出来了吗?如果不确定是背光还是电源损坏,可以利用下淘宝的7天无理由退货换块电源板试试~ ...

有道理哈哈

网友:
十有八九是灯珠坏了,已经有了提示了“屏幕左下角有两块巴掌大的黑影”,灯珠要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