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98/ZT101万用表,改9999显示,改手自动一体,加10A电流档,换...

楼主(2019-12-11):
最近看到外观跟福XXFXX非常相似,小巧,还是自动量程。
马上联系客服,问客服这是什么芯片的表,客服说要问下工程师,经过半小时的等待回复,跟101一样,都是0660,哈哈,这可是非常好DIY的方案。
马上下单。
这表做工一般,很多细节地方马马虎虎,特别档位手感非常差,不过这么便宜,就不要求这么多了。

这表背面有个手动键,但是要钻洞,
这表有个不喜欢的地方,电流量程太小了,对比101的照片,在电流档加个5CM左右的康铜线,因为加装要校正,当然要求不高的串个好点的表慢慢校正就可以了。

这表换档略慢,受不了的朋友可以换在8M或4M倍数的晶振,当然对电容测试有影响。

改数据是跟网友改的,改前一定要保存原机数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7128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09

网友A:
居然不是牛屎

网友B:
98不行吧,屏上直接只有1999:lol:你改个毛啊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啊

网友:
功能还不错哦。

网友:
相当之厉害,必须得支持。

网友:
价格不错,等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不行吧,屏上直接只有1999你改个毛啊

开机一下是显示8888,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一下是显示8888,

你确定?看98的图片位置只有1999,101倒是8888,改表难度很低,主要是看屏上的元素,有些厂家直接在显示屏上就割掉了让你改不了

网友:
收到货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一下是显示8888,

早该收到货了吧,改好了吗?先上个拆机图看看

网友:
改好了吗?先上个拆机图看看。纸上谈兵吗!

网友:
前几天买的zt98,一淘到手30,牛屎表显1999,改毛

网友C(2020-04-11):
最近有优惠,zt100优惠后不到40,买个炮灰也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优惠,zt100优惠后不到40,买个炮灰也很不错。

淘宝联盟高拥,可以27到手zt100

网友(2021-01-11):
zt98的牛屎是什么型号,可以加电容档位吗?

网友(2025-03-21):
没有外置基准,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牛屎

牛屎咋啦?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