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培林、2培林花鼓的区别(培林=轴承)

楼主(2019-12-11):
  •        4培林、2培林,主要是针对培林结构的后花鼓而言。前花鼓基本上都是二培林的。
  •   关于4培林、2培林的区别,我来说点认识:
  •   后花鼓不管是4培林或2培林,实际用于承重的都是两只培林。4培林花鼓中的另两只培林,作用主要是支承花         鼓荆轮的运转,可以说基本不起到承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4培林与2培林花鼓的强度基本是一样的。
  •   但是,4培林与2培林后花鼓,结构上却有少许区别,主要在于荆轮部位:
  •        4培林式花鼓,是在塔基内直接置放两只总成式培林,塔基通常可采用铝合金材料;2培林花鼓则是在塔基内           部   设置了轴碗、轴档、滚珠构成,因此塔基采用钢制。
  •   这样,从后花鼓的整体重量上看,4培林花鼓虽然多了两个培林总成,但由于可采用铝合金塔基,实际整体重          量反而比2培林花鼓更轻一些。
  •   另外,培林花鼓的优点之一,是可修复性比较好,即使培林在使用中损坏,只需更换一套相应的总成式培林便         可以修复如新,久裕培林花鼓所采用的都是工业标准培林,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修补件。而滚珠式花鼓的珠、          档、碗三件,一旦过度磨损后却不容易找到合适规格的修补件,可能导致花鼓整体报废。。。因此,4培林花         鼓在这方面比2培林具有更好的可修复性。
  •   还有一个区别是:由于2培林式后花鼓是在培基内部构造培林,由于间隙控制等原因,2培林花鼓安装飞轮               后,    有时会出现飞轮转动时有一定偏摆,而4培林式花鼓在这方面精度较容易控制。
  •   总体来说,
  •   就承重强度而言,4培林式后花鼓、2培林式后花鼓,两者没什么区别;两者的运转顺畅度也基本一致;
  •   从可修复性而言,4培林式后花鼓优于2培林式;
  •   从花鼓重量而言,4培林式优于2培林式。
  •   所以,通常来说,4培林式的后花鼓比2培林式的档次更高、价格也更贵。
  •   最后补充几句:
  •   久玉培林花鼓在运动自行车花鼓中属于中档产品,很多车友采用它作为升级零件,主要是因为润度上往往较原           厂配置的花鼓(譬如SP8)要更加出色,可修复性好,作为修补件的工标培林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性能相           对    稳定,对于使用者来说比较有信心。
  •   有些高端的成品自行车轮组中也采用总成式培林结构的花鼓,但往往根据自行车轮组高性能使用的特殊要求,          采用特制的培林,性能上更加出色,但是修复性则一般。
  •   另外,培林式花鼓与滚珠式花鼓,这两者之间也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主要还是看级别与品质,高端的滚珠          花鼓性能非常优秀、而且一样经久耐用,丝毫不逊于培林花鼓。。。SHIMANO至今为止所有的花鼓一律仍采            用滚珠结构,包括高端强度训练级产品和顶级竞赛级产品。

网友(2020-01-16):
成品轴承容易折装,所谓的滚珠花鼓易拆难装,没经验的几乎无法还原
上万的轮子使用滚珠花鼓的都有,所以不存在谁好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