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夹头拆卸,演示拆下主轴之后怎么拆下夹头反牙螺丝和拆卸夹头。

楼主(2019-12-11):
大有5262主轴坏,另外一个卡头锈死,需要拆下更换,正好从主轴箱拆下,演示卡主轴拆卡头。
首先用大扳手卡住主轴台阶。

然后扳手平放地面。

冲击批用ph2头使劲下冲击。

然后卡头卡住大内六方扳手,锤子上,一下就掉了。

拆卸完成。

网友:
你要是说一下冲击方向和锤击方向就更好了

网友:
关键是很多主轴结构并不是这样的,齿轮箱里的那一端是个大脑袋,只能先卸掉夹头才能取下主轴。

楼主:
冲击批用ph2批头,使劲向下压,然后正转冲击,三秒钟螺丝就下来了。锤子就照片夹角,向下敲击,一只手扶正扳手,一只手用锤子向下敲击,这个5262一下就下来了。很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击批用ph2批头,使劲向下压,然后正转冲击,三秒钟螺丝就下来了。锤子就照片夹角,向下敲击,一只手扶正 ...

这下说明白了,谢谢。

楼主:
齿轮箱里面有大脑袋的基本上都是主轴自锁,不用拆钻,直接把钻立在地上,冲击批压紧,13MM的一般都会用ph3或者梅花批头,冲击一下螺丝就下来了,其他同样,钻平放地上,夹大内六方,不想锤击用加力杆,钻卡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箱里面有大脑袋的基本上都是主轴自锁,不用拆钻,直接把钻立在地上,冲击批压紧,13MM的一般都会用ph3 ...

“齿轮箱里面有大脑袋的”不是指主轴自锁,主轴被一个铁片挡住。这个铁片就在夹头下面,用螺丝固定在齿轮箱上,不先拆夹头再拆铁片,主轴是拿不出来的。
有主轴自锁用你这个方法也不行的。得伟791,夹头夹六角扳手,上锤子敲,这样根本拆不下来,硬搞齿轮箱只能报废。

网友:
能卸下夹头的都是高手,不论新旧从来没成功过的路过,同款夹头,里面的反牙螺丝槽都被我弄滑了 还没拧下来

楼主:
这帖子只是演示拆掉主轴怎么拆卡头。用锤子能搞定绝大部分12v电钻,纯演示,正常的都是套加力杆拧下来。18V能敲下来一部分,敲几下下不来需要用加力杆,套在扳手上,使劲下压,最好两个人,一个人压住钻在地上,一个人使劲。现在带自锁的我都是这么取的,这个拆夹头是看见有坛友拆成这样拆不下来,正好要拆个5262,就这么演示下。之前我的贴子里说过主轴自锁,一般加力杆都可以拆下。从开始拆卡头到现在,就一个卡头加力杆也拆不下来,最后锯了卡头,从前面拆了主轴。米沃奇的卡头,明天发张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里面有大脑袋的”不是指主轴自锁,主轴被一个铁片挡住。这个铁片就在夹头下面,用螺丝固定在齿轮 ...

791 有什么好的方法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只是演示拆掉主轴怎么拆卡头。用锤子能搞定绝大部分12v电钻,纯演示,正常的都是套加力杆拧下来。18V ...

电钻直接夹住六角扳手,加力杆下压,有没有搞坏过齿轮箱?
有拆过得伟的吗?
得伟的很麻烦,特别791这种,没反丝螺丝,螺纹打了胶的,不是一般的难搞。

楼主:
没有,加力杆还是比较好用的,锤子敲不会坏齿轮箱,力量最终用在主轴自锁固定外圈上。最早敲下来两个18v的,齿轮箱没事。之后都是12v先不拆齿轮箱,卡六方打地,18V有些下不来的用加力杆。这样比较省事。12v的打地没有下不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力杆还是比较好用的,锤子敲不会坏齿轮箱,力量最终用在主轴自锁固定外圈上。最早敲下来两个18v的 ...

有反丝螺丝的夹头力不会太大。
没反丝螺丝的,那种就相当坑爹。
得伟791,有坛友说用冲击批打了5分钟,夹头都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791 有什么好的方法 分享下?

将就用吧,这个搞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91 有什么好的方法 分享下?

前段时间有拆791夹头的帖子,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有拆791夹头的帖子,找找看吧

好的 谢谢告知

网友:
所以为什么不用冲击批反向冲击直接把夹头打下来?

楼主:
冲击扳手不是每个人都有200牛以上的,米沃奇2606/7我用m18有刷的冲击批2656冲击扳手2658反正是打不下来。钻卡头卡死批头,拆都拆不掉。5262是就不能用冲击批冲击,主轴自锁太垃圾,冲击的时候就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