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iptv盒子CM101s-2第三方刷机固件分享

楼主(2019-12-11):
上次改造cm101s-2电视盒子的散热晒了一贴:大家的移动魔百盒CM101S还热不热?我的终于不热了后来有几个数码坛友私信是否可以提供刷机包和刷机方法,这里给补上一贴

移动的cm101s-2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在用,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由于移动定制的系统比较封闭,安装app不方便,所以民间有各种破解版。

本帖附上我下载到的一个固件:(重要提示:刷机之后原来的iptv功能将无法使用!!!刷机之后原来的iptv功能将无法使用!!!刷机之后原来的iptv功能将无法使用!!!仅能作为一般安卓机顶盒使用,安装app用于看在线视频
移动盒子cm101s-2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YCtgp00qQw6hO1Et1Y-vQ 提取码: 2trm

下面是刷机方法:
刷机需要拆开机顶盒,准备一个1g以上的U盘,一把镊子或者大头针
1.将U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刷机包下载下来解压后放进U盘根目录(所有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不要有文件夹)

2.把U盘插入盒子的USB口,用镊子或者大头针短接cpu的1和2脚不放开,给盒子通电开机

直到出现机器人画面就是进入刷机模式了,等待下面的进度条走完就会自动重启,第一次重启时间会比较久,请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强制重启否则可能刷机失败,如果遇到刷机失败的可以重复1、2步骤即可。

网友A:
刷机后能提升那些性能?

网友B:
我有个3798短接1 2没动静,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能提升那些性能?

仅仅方便安装第三方app,并没有提升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3798短接1 2没动静,有办法吗?

度娘查找下对应的和盒子型号的刷机方法,还有就是确认是不是短接错针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能提升那些性能?

下载安装不了,我的盒子跟你的:大家的移动魔百盒CM101S还热不热?我的终于不热了

是一样的

网友(2020-02-20):
LZ有CM101S的固件吗????

网友C(2020-06-10):
我的CM101s-2刷 一定要 6022无线模块 版的,否则只能用有线连接方式,所以也要注意一下无线芯片的问题

网友(2020-07-15):
这个好,正好有个不用的机顶盒

网友(2020-08-23):
我的是移动的CM101S-2的盒子,刷了这个固件无线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CM101s-2刷 一定要 6022无线模块 版的,否则只能用有线连接方式,所以也要注意一下无线芯片的问题 ...

我的就是刷了这个,只能有线,系统显示无线错误

网友:
我的刷这个,无线不能用怎么弄啊,楼主。

网友(2021-02-28):
怎么刷完不会自动重启啊,一直卡在机器人那个界面

网友(2021-05-10):
为什么我刷了就不能上网呢,MAC全是00:00:00*****
刷了好多个网上找的包都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