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维修手机的朋友维修两台维修电源之一,华光HUZKD 1503D做工还能过得去

楼主(2019-12-11):
如题,貌似绕口令,不过事实确实如此.是调整电压的电位器坏了,他竟然不会换,真是服了.

网友:
尽量换金属膜电位器耐用点,另一个帖子也是差不多的线性可调电源,只不过柠檬色面板。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修修也能用。

网友:
不敢换电位器但是敢修手机啊

网友:
是怕麻烦。天天拆都拆够啦。用省出来的时间修个手机钱就够啦。在说修手机的估计也没有这电位器。还不如找你这免费的来划算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啊。

网友:
测量那俩个接头干嘛用的

网友:
不知电流足量不,单片机贴纸上标的是15V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