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维修手机的朋友维修两台维修电源之二,优点PS-1501T明显的山寨货.

楼主(2019-12-11):
比上一台差远了,也是调整电压的电位器不良,更换修复.

网友A:
修手机的连这都修不了还修手机

网友:
只有1安输出?

楼主:
哈哈,估计就是刷机,换屏,换电池吧.

网友:
将真的,我一个朋友修手机的,现在几乎都不搞了,直接外包给别人,专心做销售。

网友:
无水酒精滴几滴进去,然后旋转电位器,吹干以后加几滴缝纫机油,可以的话就能用一阵子,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
这好像有个公模一样,手上有一台安泰信的标,和这个几乎一毛一样。这玩意儿内部有继电器带短路保护,很多比这新的可调电源都只有限流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B:
3055功率管,连续工作能提供多大的电流?我组了一个,功率管用的是1RF150,100V,40A,150瓦的,电说流稍大点还发烧,3055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的连这都修不了还修手机

估计就是各种替换原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55功率管,连续工作能提供多大的电流?我组了一个,功率管用的是1RF150,100V,40A,150瓦的,电说流稍大 ...

上面写着呢15V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写着呢15V2A

达不到2A吧?不过修手机也用不了2A的电流。

网友(2021-01-25):
能发一下变压器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