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凌渡T119行车记录仪,有零件烧了

楼主(2019-12-11):
一个凌渡的行车记录仪不开机了,打开看见正反面各有一个零件烧了,正面应该是一个贴片的二极管很可能是稳压管,反面是一个贴片IC,烧的已经看不清印字了,请各位高手给看看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DC-DC转换电路,看一下是什么地方用的:如果是给集成块供电的,应该是降压型(一般是3.3V或1.8V),如果给背光LED用的,可能是升压的。

网友:
标号是D2,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先试试SS14二极管,应该能修好的,顺便加可固化导热硅胶加快点散热。

网友A:
用了多久?无故烧坏??

网友B:
去找凌渡拆机图,对照换就行,要善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凌渡拆机图,对照换就行,要善用搜索

找过了,没找到同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久?无故烧坏??

朋友送给我折腾的,说是用着闻到烧什么的味就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