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的逆变电源,没输出,求教如何检修

楼主(2019-12-11):
12V的逆变电源,没输出,拆开试修,不知如何查起,求教啦大神们

12V的,看标识好像是善贝牌

12V电源输入端

揭去底板

有一个3525芯片

输入12v,旁边fault灯闪烁,220V端没输出
板上有一个保险,量了一下,好的。如何检修呢?谢谢!

补充:修好了,更新在5楼,谢谢2楼坛友!

网友A:
看场效应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恕我眼拙,感觉作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场效应管有没有短路的。

谢谢指导!
简单测量了一下,发现一只管子短路了。
第三图上面一排六只管子分别是MUR1640CTR(共阳二极管) MUR1640FC(共阴二极管,和前一个组成桥式整流)场管 P20NM60FD(600v17A) P21NM60N(650v17A,似乎和前一个场管并联) P25NM60Nl(650V20A)两个似乎也是并联。其中P20NM60FD DS短路。
下面一排8只都是MDP1933场管。奇怪,为啥整流桥和并联的场管型号不一呢?
更正:4个高压场管不是两两并联,而是两两串联构成桥臂样输出!

楼主:
找了一片8N60临时替换P20NM60FD,测量没有发现其它异常元件,尝试通电

输出221V,有希望了

带个轻负载台灯,正常,应该修好了!

换上的8N60

灰色方块不知是什么元件,保险?

两个变压器上都贴有1500W-12V-220V,估计达不到1500W
有机会买2片P25NM60N回来再测试!
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