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众原厂电动座椅记忆模块拆解 3C8 959 760 C 看看大众的做工

楼主(2019-12-11):
大众原厂电动座椅记忆模块拆解 3C8 959 760 C 看看大众的做工

网友A:
正厂的车用配件,做工必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厂的车用配件,做工必须好

不是所有车厂做的都这么好的。感觉像艺术品

网友B:
做工不错,不过好多插针是压接的,这个可靠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不过好多插针是压接的,这个可靠性一般。

泰科电子 TE免焊接插针。。。。这玩意儿不便宜的。用到这针的设备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科电子 TE免焊接插针。。。。这玩意儿不便宜的。用到这针的设备不便宜。
...

原来如此 我说呢 这不焊接上能结实吗

网友C:
车规级的东西这做工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规级的东西这做工不是很正常嘛

国内的比一比差距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比一比差距还是有的

拆个丰田模块,感觉像在拆收意机。下次放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个丰田模块,感觉像在拆收意机。下次放一个

大众能拿出个和ths,immd一样牛X的混动我看看!大众啥时候保值率能赶上两田再说!大众啥时候出毛病少了,能赶上两田再说!再说汽车这行也是有标准的,凡是国际大厂,这些线路板啥的做工都是小儿科,何况还都不是自己产的,都是代工厂的产品。就品控来说,大众也不是丰田的对手!就你自己展示的这个吧,竟然掉零件,这品控也太差了吧!我倒是想看看lz来展示一下,同年代,同档次车的相同位置的控制模块的图片,到底谁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众能拿出个和ths,immd一样牛X的混动我看看!大众啥时候保值率能赶上两田再说!大众啥时候出毛病少了, ...

这是焊下来的,不是掉下来的。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焊下来的,不是掉下来的。喷子

好好的你焊下来干啥啊?我喷你什么了?你可以拿事实反驳就行!

网友:
和西门子PLC做工类似,汽车板方面,很多就是国内代工的,填料和设计都有相应规范。

网友:
就看明白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