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假货三星850EVO 实际上是SM2246EN AA开卡求助

楼主(2019-12-11):
假货三星,使用过程中经常无故蓝屏,实在是搞烦了,所以打算从新刷一下固件。
结果怎么刷都不能用,也开卡不成功,换了一大把程序,现在盘挂到机器里面只显示容量1G。
求助大神,怎么刷到可以用呢?
软件下了一大把,报各种不同的错,都用不了。

网友A:
也不算假嘛 还是三星颗粒啊    固件不匹配 这个需要适配下固件

网友:
外壳是真三星的

网友:
DRAM选的64,改128

网友B:
开三星需要固件的,目测你这板子比正品二手的850EVO120G值钱一点,因为是稀有的四贴BGA316

网友:
p1225c的应该可以

网友C:
N1126K这个版本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假嘛 还是三星颗粒啊    固件不匹配 这个需要适配下固件

图上显示的颗粒型号和软件识别出来的颗粒型号不一致,

楼主:
怎么看出来外壳是真三星了。哈哈哈

楼主:
这里查询到颗粒是64的么?

制造商IC编号        K4W1G1646E-HC12
厂牌        SAMSUNG/三星
IC 类别        GDDR3 SDRAM
IC代码        64MX16 GDDR3
产品详情
脚位/封装        FBGA
外包装
无铅/环保        无铅/环保
电压(伏)        1.5 V
温度规格        0°C~+85°C
速度
标准包装数量
标准外箱
潜在应用
LED APPLICATION/LED應用
SATELLITE SYSTEM / SET-TOP-BOX/卫星系统/机頂盒
Number Of Words        64M
Bit Organization        x16
Density        1G
Internal Banks        8 Banks
Generation        6th Generation
Power        Normal Power

网友D:
楼主你应该赚了,真庆幸没有买到真三星,这盘颗粒是MLC的,真的是TLC。这盘即使报废了,你这主控还能卖到80元左右,真的一文不值。其实三星就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三星需要固件的,目测你这板子比正品二手的850EVO120G值钱一点,因为是稀有的四贴BGA316 ...

这个肯定不是三星的SSD,三星用的自己的主控
这个主控是SM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三星需要固件的,目测你这板子比正品二手的850EVO120G值钱一点,因为是稀有的四贴BGA316 ...

有点高级。。。不太懂啊

楼主:
能否帮忙发个链接或者固件给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1126K这个版本可以开。

网上没有收到这个版本,能否帮我找个链接,或者发给固件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应该赚了,真庆幸没有买到真三星,这盘颗粒是MLC的,真的是TLC。这盘即使报废了,你这主控还能卖到80 ...

现在就是一个砖。。。

楼主:
刚刚选128M测试了下,果然是128 DRAM test 能测试通过

网友E:
颗粒看起来还可以,板子看起来做工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颗粒看起来还可以,板子看起来做工差点.

现在还是砖,没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砖,没修好

砖什么砖?卡在哪步有问题丢图上来,这盘有点意思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