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京东云路由器 无线宝 到手拆解

楼主(2019-12-11):
169大洋今天刚到手,拆给大家看看,据说以后可以赚积分换京豆…
上图,比想象中大, 和Airpods对比

电源12V,2A,小口的插头

拆开后盖,内部还有4颗螺丝,拆掉后拿出电路
内部6根PCB天线,走线布局合理,散热片厚实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PCBA正面,应该不是固态电容, CPU 是大家熟悉的和K2P一样的MTK7621A,256M RAM+128G,2.4G有单独功放,5G集成功放

芯片特写

通电测试,居然没有有线AP功能? 待我好好研究下再给大家更新

网友:
MTK7621,MTK方案,固件应该多。

网友A:
做工散热都看着还不错,咯个128G的闪存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散热都看着还不错,咯个128G的闪存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128G是给别人用的,用户自己不能访问。就是大家说的替人挖矿
自己可以访问的那款叫尊享版卖400+大洋....

网友B:
拆芯片做U盘吧,留着给其他人用还不如自己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芯片做U盘吧,留着给其他人用还不如自己用呢

好想法
不过不急先等等看有没有大神破解
或者用来挖矿一天如果能挖100个以上京豆也不亏
某讯的经验,要进坑的话就要第一批主动跳,跳晚了可能就真被埋坑里了

网友:
据说以后可以赚积分换京豆,不能挖矿那不是浪费这128G的容量

网友:
不是512m的内存么,怎么是256了?

网友:
怎么169,我怎么要199

网友:
动作标准麻利!

网友:
散热片真厚实!

网友C:
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 2100M双频双千兆 无线家用穿墙 信号放大器 512M内存+128G存储(非用户读写)智能加速版

https://u.jd.com/L4geXm
https://u.jd.com/Z41A5i

我为啥用了券还要199????

网友D:
图4 怎么个情况,
PCB看着好像。。。没洗干净???
还是说,
外面忒冷,PCB结露了?

网友:
这配置179不贵,当初想上车的,结果知道的时候已经无货了,我也不是刚需,所以错过就错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 2100M双频双千兆 无线家用穿墙 信号放大器 512M内存+128G存储(非用户读写)智能加速版 ...

因为你不是第一批入坑的,第一批大概12/2号交10块顶50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4 怎么个情况,
PCB看着好像。。。没洗干净???
还是说,

应该是没洗干净,不过实物看起来并没有照片上那么明显,光线亮度问题不用纠结

网友:
128G不能自己用那可太坑了

网友:
坐等收二手,拆颗粒做U盘

网友:
看板子设计,128G 是直接连接到主芯片,可以将LEDE系统直接写入EEROM,所有只要刷第三方系统是识别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