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黑金刚功放机无法保存设置拆修(SONY STR-V919)

楼主(2019-12-11):
困扰了很久的问题今天找到原因了,索尼的黑金刚功放音质一流但是不保存设置了。分析原因应该是给保存设置芯片的电容或电池失效了,打开面板找到一个超级电容5.5伏1法拉,果然已经不能充电,接下来就简单了买一个5.5v/5F的替换就可以了。看来2000年左右就有这种超级电容的存在了,索尼的做工用料真是没的说,简直就是在堆料,也难怪当年卖的这么贵。很重,差不多一半的重量来自这个变压器,多数厂家都用环形变压器,索尼为了节省空间用了方形的,那么就得保证效率,看样子可以媲美环形变压器。普遍使用的荧光显示屏如今很多功放也依然再使用。除了岁月留下的尘埃和划痕音质依旧清晰震撼。

很大的散热片

其中一个电路板

前面板电路板

拆下的前面板

变压器

荧光显示屏

型号,很久以前的产品

5.5V1F电容

本来想换个5F的结果太大,还是换了1F的还有个小点的0.22F换成了0.33F。

按钮已经开始串键了,顺便更换了所有微动开关完美修复。

网友:
这功放值得收藏

网友:
索尼早期ES系列功放没人说好 反而带AC-3 DTS的普通AV功放声音很好?
听过天龙早期 AVG-1000杜比四省道功放声音比1507 AC-3 DTS的AV功放好听很多
雅马哈 早期杜比四省道功放声音比天龙差很多 在低音力度和声音厚度方面。
索尼功放声音没天龙好 (同档次,同价位)

网友:
我的是SONY STR-AV1010,当年卖650刀(美金),我是捡回来的,修好了!

网友:
以前卖了一个故障天龙功放,两边是木头的,看样子很高档

网友(2023-03-23):
老机很多一天就设置重置了

网友(2023-05-13):
现在几乎所有索尼功放(含组合功放)的这个法拉电容都失效了,拼DD和某宝都有售,应该更换。

网友:
灰尘容易导致短路,需要清理.

网友:
为了节省空间用了方形的变压器,我认同,还有抗干绕也比环形变压器好点。

网友:
听了欧美的功放,很少听小日本的功放

网友:
我,功放多到楼板压塌,还有很多音箱

网友A:
LS 的好货很多啊,收藏爱好? 还是做维修的?

网友:
看到AM/FM,看来还有收音功能。

网友:
内部该清理一下了

楼主(2023-07-24):
引用 网友A:
LS 的好货很多啊,收藏爱好? 还是做维修的?

哈哈
就是玩而已

网友:
以前的东西吧,没有技术,但做工很扎实,现在的东西有了技术,做工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