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真了一个电池内阻测量电路,改天做出来。

楼主(2019-12-11):
模拟软件是LTspice XVII ,临时找的,要求就是软件体积小、免费,电路如图。

正弦信号源随意,用文氏桥、用DDS、用单片机DA都可以,手头上这3样我都有现成的。目前倾向用STM32的DA来做。
频率定的是1Khz,如果是文氏桥信号源,那么低通可以省掉。
R6、R5实际电路里是电位器(这个软件好像不能用电位器实时条电阻值。),调节信号有效值到1V,这样输出就是1V/10欧(R8)=0.1mA(有效值)。
以前工作中用过AD712,看到软件有就直接拿来用了,其实这个电路LM324应该都可以。

用大功率的运放做交流恒流源,软件自带的运放很多,偏偏把大功率的都跳过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以仿真的输出电流200mA的LT1886。

之后是2级放大,最后是峰值保持,顺道做了0.7071倍衰减(正弦波有效值=峰值*0.707)最后输出的电压数值正好是电池内阻的2倍。其实既然用了单片机,让单片机去算也可以,这里是为了看最终效果。

软件自带的电池模型可以设置内阻,我从100毫欧到5毫欧都试了一下,模拟结果没有问题,符合理论计算。

下图是波形和几个关键点的电压,看RMS值就行,第一个是电流值(100mA)、二个是放大200倍后的值(测量5毫欧,5*0.1*200=100mV),第3个是最终的直流电压值100mV 。
有个遗留问题是输出直流电压(Vout3)有纹波,不知道是软件仿真的问题还是实际也会这样,好在纹波幅度不大,才0.3mV。

软件仿真上就这样了,改天选个吉日,不做PCB,直接洞洞板开工。

PS:其实一开始是用论坛的555+317方案测电池内阻,但发现自己手头上的万用表不给力,测量的不是真有效值,而且交流毫伏档也有问题。最开始是做个信号放大电路(就是上图里的200倍放大)配合一下,好用伏档可以测。结果做好(确实做出来了,不过用的是2个op07)后就想既然放大电路都有了,要不就把信号源也做了,于是在做之前就有了上面的仿真过程。

网友:
好文章,将洞洞板的三维图也发个吧,楼主

网友A:
输出必须有纹波啊,c3 c7适当加大一点可以改善,或者多并几个小电容~

网友:
楼主是高手,欢迎常来,多发文章。期待实物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必须有纹波啊,c3 c7适当加大一点可以改善,或者多并几个小电容~

这个才是真博士,每次回答人家的我都不懂,唉!才疏学浅啊

网友:
纹波应该是通过R14窜到输出端的
同相输入的峰值检波器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大电流,电化学电抗测量一般采用小交流,楼主采用不同方法能否阐述独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大电流,电化学电抗测量一般采用小交流,楼主采用不同方法能否阐述独特性 ...

100mA还大啊?论坛里555+317的方案就是100mA,我就照做了。这个电路最开始我没找到大功率运放时就是用普通运放输出20mA,仿真也没问题。

但我真不认为100mA大,航模用的锂电池内阻几个毫欧,电流小了不好测,而且带测内阻的航模充电器你猜人家用多大电流测内阻?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大电流,电化学电抗测量一般采用小交流,楼主采用不同方法能否阐述独特性 ...

另外,我搜了一下“电化学阻抗”感觉你说的和一般玩电池说的电池内阻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mA还大啊?论坛里555+317的方案就是100mA,我就照做了。这个电路最开始我没找到大功率运放时就是用普 ...

截屏来的:
1)因为锂电池实际上等效于一个有源电阻,因此我们给锂电池施加一个固定频率和固定电流(目前一般使用1kHz频率、50mA小电流),然后对其电压进行采样,经过整流、滤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运放电路计算出该锂电池的内阻值。交流压降内阻测量法的锂电池测量时间极短,一般在100毫秒左右。这种测量方法的精确度也不错,测量精度误差一般在1%~2%之间
2)测试电流为50mA,或者交流信号流过电池时,在电池两端产生的电压降不得大于20mV
3)你的问题很新颖,还没注意到这个,你找一下卖电阻测试仪的,看说明书之类的应该提供,应该很小,最多是毫安级别的,甚至是微安
4)要具有客观性,应尽量用较小的信号电流进行内阻测量,根据实验,测量电流小于或等于0.05C10,幅值约为0.01C10-0.05C10(其中C10为10小时放电率下蓄电池的容量
100ma已经是对电池充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屏来的:
1)因为锂电池实际上等效于一个有源电阻,因此我们给锂电池施加一个固定频率和固定电流(目前 ...

那我就再去看看。

电流减小到10mA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测试时间100ms那这个电路就只能给单片机用,不能用万用表看了。

我昨天刚翻出来一片AD620,还想这里用不到。要是减小到10mA,这下就用的上了。
软件里没有AD620,但有好几种其它同类的仪放,先用AD推荐的AD620的替代型号AD8422试一下,然后是LT1920,都没问题。
电路如图,对提高精度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C:
不那么好做的,放大200倍,直流耦合,光飘移就够喝几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那么好做的,放大200倍,直流耦合,光飘移就够喝几壶了。

还好吧,你看我前面说了,最早就是把放大实际做出来了,才打算做其它的。以前工作就是搞自动化测量,放大电路搞过一些,10到1000倍自动换挡的也做的。选好运放,算好参数,处理好电源就行。

网友:
AD5933参考一下

楼主:
我手头上是AD9833,以前工作用剩的。
不过不用,我就要1个1khz的正弦信号,上DDS浪费。stm32合成的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是AD9833,以前工作用剩的。
不过不用,我就要1个1khz的正弦信号,上DDS浪费。stm32合成的足够了 ...

看楼主兴致不减,推荐你看下18650锂电池内部结构,https://batteryuniversity.com/le ... internal_resistance

网友:
楼主 套件出来了吗   做没做制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兴致不减,推荐你看下18650锂电池内部结构,https://batteryuniversity.com/learn/article/how_to_ ...
他并没有讲18650的内部结构,那只是个电路模型。别的地方一样能看到。
从902到907重点看了一下。都是原理性的讲解,甚至不包括具体的参数,比如交流信号虽然说了频率,但从来不说电压、电流是多少。剩下的就是不听吹嘘自己的算法如何厉害,设备如何方便。

唯一有价值的就是907里在频域上对电池内阻进行了扫描,说明高频下测量内阻对分别电池好坏帮助不大,但不知道是否具有普遍性。因为他们自己也一直强调锂电池受厂家工艺的影响,不同型号的个体见差异很大。

网友(2021-08-17):
楼主怎么联系你?最后实物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