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串并联问题

楼主(2019-12-11):
四个二极管,两两先串联再并联和先并联再串联这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可靠性和稳定性上那种方案好

网友:
哪种方法是你能将二极管接脚连接牢固的,就是好方法~!
建议还是先串联,再并联。因两根二极管接脚可以象串连电线一样拧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单管耐压足够,后者更好,单个损坏其它三个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二极管的串联,是为了更高的耐压,串联二极管需要并联均压电阻.
二极管的并联,为了更大的电流,并联二极管需要串联均流电阻.

左图是先串再并,右图是先并再串.
如果是工作在高压状态,几千上万伏,适合用右图,先并再串.耐高压的均压电阻体积大,价格高.
如果工作电流很大,适合用左图,先串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