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小板2246EN四贴方力家的15131 求救啊

楼主(2019-12-11):
创见小板2246EN四贴方力家的15131 一直都超时,要么就是pretest fail 30,怎么办???????

网友A:
我贴的intel的29f64b08ncmf2,就是写入稍慢。

网友B:
1、是否跳了狗。
2、CE跳线是否正确。
3、颗粒焊接有没有问题,CE识别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跳了狗。
2、CE跳线是否正确。
3、颗粒焊接有没有问题,CE识别正确与否? ...

狗和CE都跳了,CE也全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intel的29f64b08ncmf2,就是写入稍慢。

写入应该在330左右

网友C:
换其他版本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和CE都跳了,CE也全部识别

DRAM换256M了没?DRAM test pass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intel的29f64b08ncmf2,就是写入稍慢。

创见的这个板子贴L06B感觉发挥不出颗粒的实际性能。同样4颗64G L06B,我贴别的板子,顺序写入能到3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M换256M了没?DRAM test pass了没?

512DDR,DDR也过了,看样子问题出在颗粒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其他版本试过吗?

换了,换了好多版本,准备换系统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换了好多版本,准备换系统试试

之前4贴过15139也就是0DDL,也是开不过,颗粒都用903清空过后开过了

网友D:
颗粒有没有清空??之前15139贴2246en 2246xt都是因为没清空没开过,也是卡pre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有没有清空??之前15139贴2246en 2246xt都是因为没清空没开过,也是卡pretest ...

没有,看方力家说是全部清空过,应该问题出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4贴过15139也就是0DDL,也是开不过,颗粒都用903清空过后开过了

我也是没办法,闪迪的颗粒是13*18,方力也说是全部清空,我也没有定位框所以就没另清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没办法,闪迪的颗粒是13*18,方力也说是全部清空,我也没有定位框所以就没另清空, ...

切块1mm的萝卜条夹到14*18的限位框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块1mm的萝卜条夹到14*18的限位框两边

老司机瞎带我,翻车咋搞

网友E:
某些闪迪片子可是自动土狗的,不能接土狗条线,跳了必然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些闪迪片子可是自动土狗的,不能接土狗条线,跳了必然失败

我现在也感觉不对了,现在开卡失败在这了

楼主:
现在的结果,好像是土狗有问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见的这个板子贴L06B感觉发挥不出颗粒的实际性能。同样4颗64G L06B,我贴别的板子,顺序写入能到380。 ...

必竞是经济型的阉割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