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打黑了,里奇厚电,拆开一半惊喜一半拔凉

楼主(2019-12-11):
又打黑来了一块里奇厚电,电池测量电压低,18V的只有3.7V想象应该是泡水了吧,但是即使是泡水的,也不失望,因为本来就是想买来当电池盒用的,外观是失望的,有点旧了,
拆开了,有点惊喜,大红袍,看上去很新很新

看上去没有泡水的痕迹

失望的是只有一组电池有电压,3.5V其他电压为0
用4.2的充电器没有反应,用5V充电器试试看能不能激活,如果能,就爽歪歪了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网友A:
0V就别折腾了,也别捅安全阀了,感觉那样用着也不安全。

网友:
0v电池安全阀断开了

网友B: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主:
单独充了一下,有两组电池能充上,并且电压不下降,另外三组充不上,没用了,看着这么新,真舍不得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不错的说

看着真心不错,有两组充上了,正常,还舍不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V就别折腾了,也别捅安全阀了,感觉那样用着也不安全。

没敢捅,就充了下,实在是充不上,迟早得拆开了

楼主:
现在估计有两组,四节能用,再加上以前买的一个电池,进水了的,有一节能用,可以凑够5节,可以做个薄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估计有两组,四节能用,再加上以前买的一个电池,进水了的,有一节能用,可以凑够5节,可以做个薄电了 ...

大红袍不错,改薄电也不亏。
剩下0V的其实可以用绝缘的细棍捅捅,死马当活马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红袍不错,改薄电也不亏。
剩下0V的其实可以用绝缘的细棍捅捅,死马当活马医嘛 ...

用灯看了,下,里面没有鼓,也不敢捅,从来没有试过,还是就用现有的五节,也不错了,好的这几节充电后不掉电,这点很不错

网友(2021-09-19):
引用 楼主:
用灯看了,下,里面没有鼓,也不敢捅,从来没有试过,还是就用现有的五节,也不错了,好的这几节充电后不 ...

这款电池我的也是大红袍,五节内阻凑付,一节一百多,四节报废,38块钱买的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