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坛友这个2246XT 主控板子,开卡成功断电就掉容量,还有土3狗跳线在那

楼主(2019-12-11):
请问坛友 这个2246XT 主控板子,开卡成功断电就掉容量,还有土狗跳线在那, 有开卡详细 教程吗?

对了还有个问题,读CE 表 软件就卡死,

补充内容 (2019-12-15 20:11):
现在是开不了开了, 而且开过卡的, 颗粒 这个不能做  U 盘因为破坏了,颗粒底层程序, 就不知道安国的能不能开出来,有哪位大神能解决开卡问题

网友A:
去掉背面存储器再开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背面存储器再开卡试试看

我去掉了但是软件都不认了,   查了下 听说那是 ,电源,,  知道这个板子的  土狗  跳线在哪里吗?

网友B:
这种脚位的不好开,另外背面那个8脚芯片应该是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脚位的不好开,另外背面那个8脚芯片应该是spi flash

之前开出来了,断电掉盘 , 就没法用, 不知道还有大神没得,能搞定就好了,

网友:
那就焊个电池上去

网友C:
用哪个版本开的,我也有一块,坏了,是苹果颗粒,速度太慢了

网友D:
主控旁边有个R23空着的,试试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哪个版本开的,我也有一块,坏了,是苹果颗粒,速度太慢了

搞太多了 ,现在都不记得那个了,

网友E:
这个不就是苹果存储改的SSD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就是苹果存储改的SSD嘛

是的,不过,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开补了卡, 现在坐等大佬,解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旁边有个R23空着的,试试看是不是

装了R23  电脑不识别,这个颗粒不带 DDR  ,带DDR 的才需要  ,R23跳线, 我在网上查到了,

网友:
我有个两颗颗粒的,直接不能开卡。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D:
主控旁边有个R23空着的,试试看是不是

就是哪里我试过了,但是开卡失败,最后没搞了,

网友:
这个玩意儿好像是商业机密吧,反正是好几年无解,具体看老站。要是这么轻而易举让你开了那还叫商业机密吗

网友:
开好了也是垃圾 速度慢的不行  这颗粒的信息是写在EPROM八腿芯片里面的 直接拆了做U盘

网友(2021-03-22):
背后那个8脚的应该是存储SPI固件用的,是存2246主控的固件用的。因为这种板子上贴的芯片一般芯片里面自带主控,为了跟2246不冲突,就需要把2246的固件存到SPI元件里。公版的2246EN都用这个村固件的焊盘,但是没有装SPI,所以我感觉需要找一个工具,先把2246的固件输入到SPI里面,然后再用2246量产工具开卡。我是这样猜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