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元9的探露14500电筒的拆机和无损拆解方法

楼主(2019-12-11):
手上有几个14500电筒,就是最近推的5元9的那个。一直不知道怎么拆,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状态的电池。后来一想,拆不开,其实是我没从根本上想拆,只要想总可以拆的来,大不了坏一个电筒。
后来发现,尾部是塑料的,筒身是金属的,所以我就把尾部用刀翘坏,才发现有无损的拆解方法。就是先把那个硅胶开关翘下来,再来一个类似螺丝头的东西放在里面让螺丝头卡在一边,倒拉螺丝头就可以把尾部拉出来。
这种电筒
这是开关头
尾部被翘坏了
翘出来一些的
这是尾部翘出来以后的电路板,一个写着471的元件和2个led?
背后的电路
再把里面的电池拖出来,果然是14500

网友:
不错,也买了一个,换电池的时候知道怎么拆了.话说这手电真亮啊,看着这么小的灯珠

网友:
谢谢分享,向勇于献身的拆机工作者致敬。。。。。。。

网友:
好像没看到电池上有保护板,可能芯片自带过放保护。

网友:
手电筒太多了。。。没买。。

网友A:
偶没暴力拆,芯片给个特写嘛

网友B:
明确告诉你还是会把尾部拉坏,但是粘粘还能用,没有你这么惨,另外里面是PWM闪烁驱动,没治,我给LED串联了电阻,要不然太热了

网友:
好坛友,给大家送经验来了,谢谢啦。

网友:
把楼主看成与和尚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没暴力拆,芯片给个特写嘛

没放大镜,看不清楚。等我买了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还是会把尾部拉坏,但是粘粘还能用,没有你这么惨,另外里面是PWM闪烁驱动,没治,我给LED串联了 ...

这种设计不好,每次都要在三个挡循环一次。我记得以前有个手电是大按开关,长按换挡。还有就是家里面很多灯也是,开关一下就必须变色了,麻烦,所以还是那种开关控制开关,遥控器控制灯色的最好,因为变色很少,开关很多。

网友:
471是电阻,470欧姆

网友:
我也买了个类似的,感觉没有18650的亮,不过能持续一小时45分钟

网友:
这个灯特别亮 但也发热特别厉害 开不到10秒钟就烫手

网友:
我说的是珍珠烫手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不能充电(指示灯不亮),卖家补发了一个。后来拆开后盖发现有颗电阻立起来了,焊好就能正常充电了。用镊子撬开的。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不能充电(指示灯不亮),卖家补发了一个。后来拆开后盖发现有颗电阻立起来了,焊好就 ...

我买的是神鱼的,开关有点接触不良,不要用撬,用尖嘴钳夹住那两个耳朵,左右小幅转动慢慢往外拉,就出来了,不要大幅转动不然里面的连线会断掉,打开后给开关滴了两滴缝纫机油,现在开关很灵敏。